[技术问答] NUC505的SPIM能当作普通SPI使用吗?

楼主(2017-05-12):
NUC, spi, DMA, DM, AC
准备使用NUC505DL13Y做一项目,其他功能都做得差不多了,还有SPI部分没有调试,之前看了手册上说SPI支持DMA传输,就没太在意。现在回过头来仔细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坑。
NUC505根本就没有PDMA,剩下一个SPIM支持DMA,貌似是SPI Flash专用SPI接口,不知能否当作普通SPI使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么,一般情况下,通常都是兼容的。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实在不行就用3根GPIO来做,IO模拟的SPI更简单。。

网友B:
我经常是用硬件的搞不定了,就直接IO模拟

网友C:
官方没有提供这个的例程吗,如果不行,就来模拟的。

网友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
* $Revision: 4 $
* $Date: 15/03/04 9:49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an off-chip SPI slave device. This sample code needs to work with SPI_SlaveM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505Series.h"

#define TEST_COUNT 16

uint32_t g_au32SourceData[TEST_COUNT];
uint32_t g_au32DestinationData[TEST_COUNT];
volatile uint32_t g_u32TxDataCount;
volatile uint32_t g_u32RxDataCount;

/* Function prototype declaration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SPI1_Init(void);

/* ------------- */
/* Main function */
/*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32DataCount;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 Init SPI1,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PI1_Init();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SPI Master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Configure SPI1 as a master.\n");
    printf("Bit length of a transaction: 32\n");
    printf("The I/O connection for SPI1:\n");
    printf("    SPI1_SS (PB.10)\n    SPI1_CLK (PB.11)\n");
    printf("    SPI1_MOSI (PB.12)\n    SPI1_MISO (PB.13)\n\n");
    printf("SPI controller will transfer %d data to a off-chip slave device.\n", TEST_COUNT);
    printf("In the meanwhile the SPI controller will receive %d data from the off-chip slave device.\n", TEST_COUNT);
    printf("After the transfer is done, the %d received data will be printed out.\n", TEST_COUNT);
    printf("The SPI master configuration is ready.\n");

    for(u32DataCount = 0; u32DataCount < TEST_COUNT; u32DataCount++)
    {
        /* Write the initial value to source buffer */
        g_au32SourceData[u32DataCount] = 0x00550000 + u32DataCount;
        /* Clear destination buffer */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DataCount] = 0;
    }

                SPI_ENABLE(SPI1);
    printf("Before starting the data transfer, make sure the slave device is ready. Press any key to start the transfer.");
    getchar();
    printf("\n");

    /* Set TX FIFO threshold, enable TX FIFO threshold interrupt and RX FIFO time-out interrupt */
    SPI_SetFIFO(SPI1, 4, 4);
    SPI_EnableInt(SPI1, SPI_FIFO_TXTH_INT_MASK | SPI_FIFO_RXTO_INT_MASK);
    g_u32TxDataCount = 0;
    g_u32RxDataCount = 0;
    NVIC_EnableIRQ(SPI1_IRQn);

    /* Wait for transfer done */
    while(g_u32RxDataCount < TEST_COUNT);

    /* Print the received data */
    printf("Received data:\n");
    for(u32DataCount = 0; u32DataCount < TEST_COUNT; u32DataCount++)
    {
        printf("%d:\t0x%X\n", u32DataCount,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DataCount]);
    }
    /* Disable TX FIFO threshold interrupt and RX FIFO time-out interrupt */
    SPI_DisableInt(SPI1, SPI_FIFO_TXTH_INT_MASK | SPI_FIFO_RXTO_INT_MASK);
    NVIC_DisableIRQ(SPI1_IRQn);
    printf("The data transfer was done.\n");

    printf("\n\nExit SPI driver sample code.\n");

    /* Disable SPI1 peripheral clock */
    SPI_Close(SPI1);
    while(1);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Tmp;

    /* Check RX EMPTY flag */
    while(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1) == 0)
    {
        u32Tmp = g_u32RxDataCount;
        /* Read RX FIFO */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Tmp++] = SPI_READ_RX(SPI1);
        g_u32RxDataCount = u32Tmp;
    }
    /* Check TX FULL flag and TX data count */
    while((SPI_GET_TX_FIFO_FULL_FLAG(SPI1) == 0) && (g_u32TxDataCount < TEST_COUNT))
    {
        /* Write to TX FIFO */
        SPI_WRITE_TX(SPI1, g_au32SourceData[g_u32TxDataCount++]);
    }
    if(g_u32TxDataCount >= TEST_COUNT)
        SPI_DisableInt(SPI1, SPI_FIFO_TXTH_INT_MASK); /* Disable TX FIFO threshold interrupt */

    /* Check the RX FIFO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if(SPI_GetIntFlag(SPI1, SPI_FIFO_RXTO_INT_MASK))
    {
        /* If RX FIFO is not empty, read RX FIFO. */
        while(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1) == 0)
        {
            u32Tmp = g_u32RxDataCount;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Tmp++] = SPI_READ_RX(SPI1);
            g_u32RxDataCount = u32Tmp;
        }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XTAL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XTEN_Msk;

    CLK_SetCoreClock(FREQ_96MHZ);

                /* PCLK divider */
                CLK_SetModuleClock(PCLK_MODULE, NULL, 1);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void)
{
                /* Enable UART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UART0 module clock from EXT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UART0_SRC_EXT, 0);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Configure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0MFP_Msk) ) | SYS_GPB_MFPL_PB0MFP_UART0_TXD;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1MFP_Msk) ) | SYS_GPB_MFPL_PB1MFP_UART0_RXD;

}

void SPI1_Init(void)
{
                /* Enable SPI1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1_MODULE);
                /* SPI1 module clock from EXT */
                CLK_SetModuleClock(SPI1_MODULE, CLK_SPI1_SRC_PLL, 0);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SPI1_RST);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Configure multi-function pins for SPI1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0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10MFP_SPI1_SS;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1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11MFP_SPI1_CLK;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12MFP_SPI1_MOSI;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13MFP_SPI1_MISO;

                /*---------------------------------------------------------------------------------------------------------*/
    /* Init SPI                                                                                                */
    /*---------------------------------------------------------------------------------------------------------*/
    /* Configure SPI1 as a master, SPI clock rate 200 KHz,
       clock idle low, 32-bit transaction, drive output on falling clock edge and latch input on rising edge. */
    SPI_Open(SPI1, SPI_MASTER, SPI_MODE_0, 32, 200000);
    /* Enable the automatic hardware slave selection function. Select the SPI1_SS pin and configure as low-active. */
    SPI_EnableAutoSS(SPI1, SPI_SS, SPI_SS_ACTIVE_LOW);
}

/*** (C) COPYRIGHT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C:
/**************************************************************************//**
* @file     main.c
* @version  V2.0
* $Revision: 4 $
* $Date: 15/03/04 9:49a $
* @brief    Demonstrate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an off-chip SPI master device. This sample code needs to work with SPI_MasterM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505Series.h"

#define TEST_COUNT 16

uint32_t g_au32SourceData[TEST_COUNT];
uint32_t g_au32DestinationData[TEST_COUNT];
volatile uint32_t g_u32TxDataCount;
volatile uint32_t g_u32RxDataCount;

/* Function prototype declaration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SPI1_Init(void);

/* ------------- */
/* Main function */
/*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TxDataCount, u32RxDataCount;
    uint32_t u32Tmp;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 Init SPI1,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PI1_Init();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SPI Slave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Configure SPI1 as a slave.\n");
    printf("Bit length of a transaction: 32\n");
    printf("The I/O connection for SPI1:\n");
    printf("    SPI1_SS (PB.10)\n    SPI1_CLK (PB.11)\n");
    printf("    SPI1_MOSI (PB.12)\n    SPI1_MISO (PB.13)\n\n");
    printf("SPI controller will transfer %d data to a off-chip master device.\n", TEST_COUNT);
    printf("In the meanwhile the SPI controller will receive %d data from the off-chip master device.\n", TEST_COUNT);
    printf("After the transfer is done, the %d received data will be printed out.\n", TEST_COUNT);

    for(u32TxDataCount = 0; u32TxDataCount < TEST_COUNT; u32TxDataCount++)
    {
        /* Write the initial value to source buffer */
        u32Tmp = u32TxDataCount;
        g_au32SourceData[u32TxDataCount] = 0x00AA0000 + u32Tmp;
        /* Clear destination buffer */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TxDataCount] = 0;
    }

    u32TxDataCount = 0;
    u32RxDataCount = 0;
                SPI_ENABLE(SPI1);
    printf("Press any key if the master device configuration is ready.");
    getchar();
    printf("\n");

    /* Access TX and RX FIFO */
    while(u32RxDataCount < TEST_COUNT)
    {
        /* Check TX FULL flag and TX data count */
        if((SPI_GET_TX_FIFO_FULL_FLAG(SPI1) == 0) && (u32TxDataCount < TEST_COUNT))
            SPI_WRITE_TX(SPI1, g_au32SourceData[u32TxDataCount++]); /* Write to TX FIFO */
        /* Check RX EMPTY flag */
        if(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1) == 0)
        {
            u32Tmp = u32RxDataCount;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Tmp++] = SPI_READ_RX(SPI1); /* Read RX FIFO */
            u32RxDataCount = u32Tmp;
        }
    }

    /* Print the received data */
    printf("Received data:\n");
    for(u32RxDataCount = 0; u32RxDataCount < TEST_COUNT; u32RxDataCount++)
    {
        u32Tmp = u32RxDataCount;
        printf("%d:\t0x%X\n", u32RxDataCount, g_au32DestinationData[u32Tmp]);
    }
    printf("The data transfer was done.\n");

    printf("\n\nExit SPI driver sample code.\n");

    /* Disable SPI1 peripheral clock */
    SPI_Close(SPI1);
    while(1);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XTAL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XTEN_Msk;

    CLK_SetCoreClock(FREQ_96MHZ);

                /* PCLK divider */
                CLK_SetModuleClock(PCLK_MODULE, NULL, 1);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void)
{
                /* Enable UART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UART0 module clock from EXT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UART0_SRC_EXT, 0);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Configure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0MFP_Msk) ) | SYS_GPB_MFPL_PB0MFP_UART0_TXD;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1MFP_Msk) ) | SYS_GPB_MFPL_PB1MFP_UART0_RXD;

}

void SPI1_Init(void)
{
                /* Enable SPI1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1_MODULE);
                /* SPI1 module clock from EXT */
                CLK_SetModuleClock(SPI1_MODULE, CLK_SPI1_SRC_PLL, 0);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SPI1_RST);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Configure multi-function pins for SPI1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0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10MFP_SPI1_SS;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1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11MFP_SPI1_CLK;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12MFP_SPI1_MOSI;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13MFP_SPI1_MISO;

                /*---------------------------------------------------------------------------------------------------------*/
    /* Init SPI                                                                                                */
    /*---------------------------------------------------------------------------------------------------------*/
    /* Configure SPI1 as a slave, clock idle low, 32-bit transaction, drive output on falling clock edge and latch input on rising edge. */
    /* Configure SPI1 as a low level active device. SPI peripheral clock rate = f_PCLK0 */
    SPI_Open(SPI1, SPI_SLAVE, SPI_MODE_0, 32, NULL);
}

/*** (C) COPYRIGHT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D:
看了官方的手册和例程,完全可以当普通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