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双向可控硅能被触发吗?

楼主(2017-05-12):
如图这个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有人说正负半周都不能触发可控硅的导通,又有人说正负半周都能导通。
老师指导下?为什么会如此?

网友A:
全部导通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导通不受控制。

老师,为什么会全部导通不受控制呢?
如果负半周,N为正的时候,可控硅下端和门极都是正,应该没有可以触发的电压差啊,怎么也能导通?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为什么会全部导通不受控制呢?
如果负半周,N为正的时候,可控硅下端和门极都是正,应该没有可以触 ...

双向可控硅一般都可以四象限触发。
你这电路是1 3象限直接触发
控制电路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一般都可以四象限触发。
你这电路是1 3象限直接触发
控制电路没有用 ...

请问在负半周,L正N负的时候,图上A点到N负极的电压为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在负半周,L正N负的时候,图上A点到N负极的电压为多少呢?

你的A点不就是N么?

网友B:
双向可控硅直接用MOC3041驱动不就行了?搞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