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4082和b0512搭的H桥烧供电线

楼主(2017-05-13):
用hip4082驱动rs380电机 按照如下图弄了电机驱动 弄了一个多星期 总是烧掉图中的线路 就是电池供电线 估计应该不是电流过大的问题 线宽给了80mil 求解答
一个升压芯片 一个5V稳压

楼主:
h桥mos管封装是错的但是接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之D丶S全部画反了。4颗齐纳二极管是多余的,因为MOS管已經有了本徵二极管在里面。 ...

没有 虽然原理图是错的 但他是接对的 我检查了好多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之D丶S全部画反了。4颗齐纳二极管是多余的,因为MOS管已經有了本徵二极管在里面。 ...

MOS 管自身的二极管 足以抗 反生电动势吗?

网友C:
是不是电流太大了,电机的工作电流是很大的。你加焊条铜线试试。

网友D:
实际“运行”电流是多少嘞?…

网友E:
调试的时候用稳压电源监控电流
控制时序不对 上下短路  大电流烧毁

网友F:
程序中就控制单独正转或者反转看烧不烧,如果不烧,那就是你切换时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