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共享单车芯片

楼主(2017-05-13):
找共享单车芯片,要有做过这一块的经验,有的速联系。

网友A:
目前共享单车锁,一般使用蓝牙SOC+GPS+GSM.大部分蓝牙用Nordic 51822or52832,通讯模块一把用SIM800C orSIM868,DC-DC一般用圣邦微,AD-DC用矽力杰。当然有些没有用蓝牙SOC的则用M0单片机+蓝牙模块。大概是这样的架构。

网友B(2017-06-30):
灵动微32位ARM芯片,替代STM32,QQ28504575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共享单车锁,一般使用蓝牙SOC+GPS+GSM.大部分蓝牙用Nordic 51822or52832,通讯模块一把用SIM800C orSIM8 ...

好的。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

有需要芯片资源可以找我,Q50327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