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51单片机+10片 74hc595 控制16*64点阵屏显示

楼主(2017-05-13):
目前线路走向是第一片595依次级联到第10片595  第9片与第10片分别控制8片4953来驱动点阵的行,前面8片595分别控制16片点阵的列. 点阵分布是:2行 第9片595控制4片4953来驱动第一行8块点阵屏,第10片595控制4片4953来驱动第二行8块点阵屏。 前面8片分别控制2行的列来驱动点阵屏。

595的第11,12,13,14脚分别并联引入到单片机来控制。
搞不懂怎么控制行,控制列的程序。 请老师指点下。比如 控制16片点阵的亮与灭。麻烦老师以上面的描述写个例子。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看例子,595的资料和点阵原来弄懂了就可以往后面学了
要视频资料我百度云给你
网上也多的其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例子,595的资料和点阵原来弄懂了就可以往后面学了
要视频资料我百度云给你
网上也多的其实 ...

麻烦给我视频地址!我细细研究下。感谢。

网友B:
个人觉得51单片机太慢,带不了这么多点阵,刷新会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51单片机太慢,带不了这么多点阵,刷新会很慢的。

谢谢提醒。 目前我只是想利用手上现成的单片机控制这个点阵。 暂时没其他要求。

网友C:
我毕设就这玩意 我是洞洞板焊接的 没累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给我视频地址!我细细研究下。感谢。

哥们,贴吧限制,发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给我视频地址!我细细研究下。感谢。

51带的动的,用高级一点的系列就好了

网友:
我之前做过,加我QQ邮箱:979510496@qq.com我发给你

网友B(2017-10-11):
好久之前的问题,非常感谢,不用了。

网友D:
留邮箱,邮件项目图纸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