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7-05-13):
问下大家:1、Vout怎么计算;2、D2/D3钳位是怎么工作的;3、电路是用于电流互感器次级的电流(交流)检测,还有要改进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短路之。R7再并联电容以退耦。用单电源则R8及R10应串联隔直电容。

你好,假设R8=R10;R6=R11;则Vout等于多少?
另外,4个二极管是否有必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短路之。R7再并联电容以退耦。用单电源则R8及R10应串联隔直电容。

Vout 我知道怎么算了。这个电路的输入端是互感器,采集的是三相电流,可能有浪涌等恶劣环境,设计时还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颗钳位二极管应改成两颗1N4148反并接于运放正负输入之间。
而R6丶R11分別并联小额电容,以作为低通滤波。
...

采样电阻两端连得是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颗钳位二极管应改成两颗1N4148反并接于运放正负输入之间。
而R6丶R11分別并联小额电容,以作为低通滤波。
...

你好,我现在是针对原先同事的电路图进行修改。原先的图也贴上来你看下,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装在室外,采集三相电流,但是总是出现烧运放的现象。

网友B:
C4会导致U4A振荡,电阻设计错误

网友B:
另外差分电路要求电阻严格对称,建议楼主用电流检测芯片吧,将四个差分电阻都集成到芯片内部了,而芯片价格却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差分电路要求电阻严格对称,建议楼主用电流检测芯片吧,将四个差分电阻都集成到芯片内部了,而芯片价格 ...

这个电路的输入端是互感器,采集的是三相电流,可能有浪涌等恶劣环境,设计时还需要注意什么?最后那个贴的'原先电路’在实际使用中就会烧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丶E1不要接。U3A之+in端对Vcc和GND之间分別接上1N4148,K极都朝上。

这个运放结构跟我之前图片中的采集电路,哪个更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差分电路要求电阻严格对称,建议楼主用电流检测芯片吧,将四个差分电阻都集成到芯片内部了,而芯片价格 ...

这个电路的输入级 是电流互感器的次级,最大5MA。你的建议是直接用电流检测芯片更优?这样我选个500倍放大的电流检测芯片,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差分电路要求电阻严格对称,建议楼主用电流检测芯片吧,将四个差分电阻都集成到芯片内部了,而芯片价格 ...

是不是该方案是相对性价比较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该方案是相对性价比较高的?

这款芯片贵些,搜INA199看看,因为SGMC有做跟他兼容的,所以TI就大幅杀价保份额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采样电阻两端连得是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

还是上图为佳,原因是带宽,工频情况下,电容隔直要大电容,差分电路能消除共模电压,如果降低电容,必然要提高电阻,必须会带来失调电流引发的误差。最好后一级加自动消直流的积分电路。看日本的模拟电路设计。常昭什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上图为佳,原因是带宽,工频情况下,电容隔直要大电容,差分电路能消除共模电压,如果降低电容,必然 ...

你好,你说的是用电流检测芯片的方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采样电阻两端连得是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

采样电阻根本不要隔直电容,CT本身是隔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是用电流检测芯片的方案吗?

第一楼

网友D:
电路看不懂,能否解析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上图为佳,原因是带宽,工频情况下,电容隔直要大电容,差分电路能消除共模电压,如果降低电容,必然 ...

带宽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差分电路要求电阻严格对称,建议楼主用电流检测芯片吧,将四个差分电阻都集成到芯片内部了,而芯片价格 ...

恩,打算用电流检测芯片的话,楼上说的带宽是有什么问题吗?另外,采样电阻两端加反向的两个二极管1N4148,还是加两个反向的TVS管SMAJ5.0CA? 怕三相电流互感电流存在瞬间的突变,远远大于正常的电流,加管子做下电压保护。

楼主:
差分电路进行电流检测和直接利用电流检测芯片 ,两种方案哪个性价比高?更为推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分电路进行电流检测和直接利用电流检测芯片 ,两种方案哪个性价比高?更为推荐呢 ...

要看精度,CMRR,如果项目成功率,肯定是电流检测IC了。要求不高,用差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精度,CMRR,如果项目成功率,肯定是电流检测IC了。要求不高,用差分吧, ...

另外还需要货哪些保护啊。有好的建议吗?
1、采样电阻两端加反向的两个二极管1N4148,还是加两个反向的TVS管SMAJ5.0CA? 怕三相电流互感电流存在瞬间的突变,远远大于正常的电流,加管子做下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精度,CMRR,如果项目成功率,肯定是电流检测IC了。要求不高,用差分吧, ...

共模电压的影响,对两个方案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共模电压的影响,对两个方案一样吗?

共模电压主要取决于四个电阻的一致性,光刻的与分立的精度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压主要取决于四个电阻的一致性,光刻的与分立的精度肯定不一样。 ...

那你的意思还是用 电流检测芯片的方案 较好,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短路之。R7再并联电容以退耦。用单电源则R8及R10应串联隔直电容。

下面这个怎么理解?是不是自己搭的差分电阻的4个匹配电阻精度一定要很高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还是用 电流检测芯片的方案 较好,对吧?

性能比,肯定要比分立的好。项目可行性好得多。对人的能力也低一些。

网友F:
1楼那个图中的U1B是做什么用的啊。本来U1D就已经是差分变单端了,出了一个U1B我又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流5mA不大,则基板不必重作。按7楼原设计改一下数值即可。C4及E1不接,而R17大约10k 。 ...

电流互感器端是否会感应瞬态的大电流过来?不然之前的电路为什么会烧运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芯片贵些,搜INA199看看,因为SGMC有做跟他兼容的,所以TI就大幅杀价保份额了 ...

你好,我看了下INA199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负端承受电压是否太小了?因为我测量的是三相的交流电流,原先电路会烧运放,我怀疑是否可能也是互感器的感应到的瞬态共模电压过大造成的?你帮我分析下看。如果自己搭的结构所用运放参数上有什么要求,有推荐的高性价比运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了下INA199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负端承受电压是否太小了?因为我测量的是三相的交流电流,原先 ...

可以看下SGM8478-1H,提供个邮箱,发规格评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SGM8478-1H,提供个邮箱,发规格评估看看

这个芯片时模拟开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时模拟开关啊。。

是集成的High side电流检测芯片,差分对电阻都集成到芯片内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集成的High side电流检测芯片,差分对电阻都集成到芯片内部的

哪个公司的,麻烦你要不发我个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公司的,麻烦你要不发我个链接?

是SGM8478-1,规格书还没有放到官网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SGM8478-1,规格书还没有放到官网上呢

15068759510@163.com 你能发我看下不

楼主(2017-07-11):
引用 网友A:
6楼图再加入C11则輸出端直流位准就更加保持在大约R7的端电压。图中全部隔直电容C7丶C8丶C11的作用就在 ...

确实遇到了直流准位改变的问题。U1D我缩小10倍,U1B放大10倍,然后 我后级放大52倍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图再加入C11则輸出端直流位准就更加保持在大约R7的端电压。图中全部隔直电容C7丶C8丶C11的作用就在 ...

你好,最终实际电路没有添加这三个电容,确实碰到了直流准位改变的问题。但是,我仿真的时候添加了这三个电容,发现输出信号也并不是想要的结果。问下,这个三个电容的取值该怎么取?

网友G:
互感器本质上是个电流源,加了隔直电容后,电流回路被打断,导致互感器输出不是线性变化,所以信号会变形~
另外互感器本身是一个浮地器件,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参考电位就行,不用加电容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互感器本质上是个电流源,加了隔直电容后,电流回路被打断,导致互感器输出不是线性变化,所以信号会变形~
...

恩,但是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直流准位在差分信号放大(52倍)后,发生了较大的偏移。打算在R5左端加一个电容(10uF),消除直流准位的偏移,你看行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但是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直流准位在差分信号放大(52倍)后,发生了较大的偏移。打算在R5左端加一个 ...

没明白你说的意思,把图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