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PFC原理

楼主:
为什么要三个二极管配合两个电容来做?这样跟一个大电容有什么区别?
完全没意义啊?
它怎么实现PFC功能的?

PFC

PFC

网友A(点评):
特搞笑.就是把滤波电容值减小的所谓PFC. 如果无滤波电容,这个电路岂不是 100% 功率因子?

网友B(2017-05-13):
充电是串联的,放电是并联的。
AC线的电流从接近峰值Vp的时候开始,到下降到1/2Vp之后才结束,电流脉冲变宽了,PF略有改善。
很小的功率勉强可以用用,聊胜于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充电是串联的,放电是并联的。
AC线的电流从接近峰值Vp的时候开始,到下降到1/2Vp之后才结束,电流脉冲变宽 ...

我错了。
AC电流应该从大约1/2Vp开始。但峰值处电流要大很多,虽然展宽了,波形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