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通信 信噪比

楼主(2017-05-13):
利用人体电容特性传导电信号,接受时会受到空间杂讯的干扰。如果信噪比低至-60db,要如何设计接收端电路?

网友A:
关键在于抑制噪声,一般而言,主要是对付50/60Hz工频耦合,不妨去看看心电图机的前端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抑制噪声,一般而言,主要是对付50/60Hz工频耦合,不妨去看看心电图机的前端电路设计。 ...

谢谢,除了工频的话,空间中的电磁波、比如wifi、4G等等信号也会在人体中产生影响吧,因此而产生的噪声信号强度有多大?会达到mV级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除了工频的话,空间中的电磁波、比如wifi、4G等等信号也会在人体中产生影响吧,因此而产生的噪声信 ...

那些信号跟电网耦合比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弱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信号跟电网耦合比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弱得多。

想再问一下,工频、wifi、4G在人体中引起的感应信号的强度在什么量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再问一下,工频、wifi、4G在人体中引起的感应信号的强度在什么量级?

无法用感应电压来衡量,这跟很多因素有关,仅需关心有用信号的频谱和强度,然后想办法抑制噪声。

楼主(2017-08-09):
找了很多资料 ,似乎可以用锁相放大器来检测信号,但是 如果是方波的话,锁相放大器能够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