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13):
把电压差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A1当減法。A1输出电压为
V2×(1+R7÷R8)-V4×R7÷R8。
运放A2输出电压为V4。

谢谢!

网友C:
就是个差分信号的增益放大电路, 4脚电压不变, 2脚电压扩展, 下面的运放只是个跟随器
这个电路有特色, 值得收藏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差分信号的增益放大电路, 4脚电压不变, 2脚电压扩展, 下面的运放只是个跟随器
这个电路有特色, 值得 ...

传感器24脚直接进差分放大不行?为什么要加跟随器和R7R8?

网友E:
这就是个“仪表放大器”的变种而已。

网友F:
U2估计是一个霍尔传感器,三个运放组成一个AD620。最下面的运放应该是调节平衡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24脚直接进差分放大不行?为什么要加跟随器和R7R8?

直接差分放大当然是可以的, 如果用减法, 出来是对地的 单端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差分放大当然是可以的, 如果用减法, 出来是对地的 单端信号.

为什么红圈下面那个跟随器不做成跟上面那个对称的?把27k电阻加上?不会影响cmrr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个“仪表放大器”的变种而已。

教授您弄错了哦

网友E:
没弄错。

通常是抓住“棍子”中间的两个对称点,而此变种则是其中一个点变成了“棍子”的端点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弄错。

通常是抓住“棍子”中间的两个对称点,而此变种则是其中一个点变成了“棍子”的端点而已。

错了就乖乖承认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错了就乖乖承认呗。。。。。。

红圈内,如果下面那个跟随器采用上面那个结构,构成上下对称的电路,那么就是个标准的三运放仪表放大器。

曾经有人就问过,仪表放大器前面的那两个电阻是否一定要一致?我说无须一致,但那将使得其上下饱和非对称。而这里是做到了极致,一边仅是个跟随器,估计是考虑使用单电源的缘故。

广义而言,“仪表放大器”就是个输入阻抗极大的差分放大器而已,其中还有个参考端作为单端输出参考。

网友E:
对于“仪表放大器”而言,听不懂“棍子”(其后面还有个“剪刀”)的,基本是还没有其直观认识。这个,记得刚学仪表放大器时就该认识到的了。

网友G:
要想再"极致"一点,干脆连上面云放中那个电阻也省了吧,降低复杂度和成本,上下还能"对称",哈哈哈。。。

网友G:
我们大家以前用水流做类比,有人发帖讥笑,贴名叫电工不是水暖工!

现在,讥笑人的也玩类比了,而且玩的是小棍,我们大家是不是也该有针对性的发个帖子,贴名叫:教授不是烧火丫头杨排风?

我就纳闷了,同样都是玩类比的,一个玩水流,一个玩小棍,怎么我们一玩就是低端没档次,人家一玩就是高端大气,而且是强制性的,"初学时就该认识到,否则就是没有直观认识!"!怎么做人的差别这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