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自锁电路 仿真结果不能解释

楼主(2017-05-13):
如图,所示的NPN和PNP组成的自锁电路,理论上来说,图中所示情况下两个三极管应该是不导通的状态。结果,仿真结果显示上电瞬间两个三极管同是导通。请大家讨论下是否是由于仿真软件在器件完全理想的状态下出现的问题呢,使用TINA仿真也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A:
电路画的有问题

楼主:
什么问题呀  请指教

网友B(2017-06-12):
估计跟结电容有关吧

网友C:
要在两个三极管BE之间并接电阻,释放结电容电量,要不然基极电位是高阻,容易误开启

网友D:
漏电流引起的,楼上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个电路我实际用过,是用于电源切换,当时仿真没有问题,实际效果不好。

网友E(2017-07-24):
引用 网友D:
漏电流引起的,楼上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个电路我实际用过,是用于电源切换,当时仿真没有问题,实际效果不好 ...

您好,能不能帮我解释下,这个电源转换的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能不能帮我解释下,这个电源转换的原理

VBAT_LOW,VBAT_MED是接到电量指示灯的。这个电路工作有问题,建议你还是用迟滞比较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BAT_LOW,VBAT_MED是接到电量指示灯的。这个电路工作有问题,建议你还是用迟滞比较器吧。 ...

好的   多谢大神啦

网友F(2017-08-30):
引用 网友D:
漏电流引起的,楼上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个电路我实际用过,是用于电源切换,当时仿真没有问题,实际效果不好 ...

实在不明白你通过自锁电路怎么切换电源的,好像你的电路跟楼主的自锁不一样,楼主的是PNPN,控制极在第二个P,你的是在第一个N。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