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人用过MAX472这个芯片的

楼主(2017-05-13):
(无正文)

网友A:
大电流一般用精密采样电阻,然后隔离放大,到电路板直接是模拟量,可以直接计算

网友B:
to LZ:

MAX472应该是需要外接采样电阻(Rs),所以没有3A的限制。

3A限制仅是针对MAX471而言。

网友C:
MAX472 通过外部取样电阻 + 运放实现电流采样
可以调整分流器, 限制的是电压而不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