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2013.04移植到imx6D后跑不起来

楼主(2017-05-13):
我的问题如下:
原来我是用LTIB编译的,使用的是2009.08版本的Uboot和3.0.35版本的内核(LTIB编译出来就是这两个版本)现在我想移植高版本的uboot-2013.04( 内核版本不动,原来是跑得好好的)

硬件:IMX6D,nor flash,nand flash ,DDR3(512)

移植步骤:
一:源码准备
1、git clone git://git.freescale.com/imx/uboot-imx.git
2、git checkout -b hedyimx6q remotes/origin/imx_v2013.04_3.10.17_1.0.0_ga

二:定制自己的板子
这里主要参考了freescale 的官方文档 <i.MX_6_BSP_Porting_Guide.pdf>

1、参考了mx6qsabreauto开发板
cp -R board/freescale/mx6qsabreauto board/freescale/mx6qhedy

2、增加板子头文件
cp include/configs/mx6qsabreauto.h  include/configs/mx6qhedy.h

3、增加板子源文件
mv board/freescale/mx6qhedy/mx6qsabreauto.c  board/freescale/mx6qhedy/mx6qhedy.c

4、修改MAKEFILE (自定义板子目录下)

include $(TOPDIR)/config.mk

LIB    = $(obj)lib$(BOARD).o

COBJS  := mx6qhedy.o

5、修概boards.cfg 加入下面一行
mx6qhedy                     arm         armv7       mx6qhedy            freescale      mx6             mx6qhedy:IMX_CONFIG=board/freescale/mx6qhedy/mx6q.cfg,MX6Q,DEFAULT_FDT_FILE="imx6q-hedy.dtb",DDR_MB=512,SYS_BOOT_EIMNOR

我们使用的是并行的nor 所以这里用了这个参数:SYS_BOOT_EIMNOR

6、修改了eimnor的pads配置

                原来在u-boot2009.08时可以跑起来,所以把原来的拷贝过来
                iomux_v3_cfg_t eimnor_pads[] = {

        MX6_PAD_CSI0_DATA_EN__WEIM_WEIM_D_0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VSYNC__WEIM_WEIM_D_1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4__WEIM_WEIM_D_2|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5__WEIM_WEIM_D_3|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6__WEIM_WEIM_D_4|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7__WEIM_WEIM_D_5|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8__WEIM_WEIM_D_6|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9__WEIM_WEIM_D_7|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12__WEIM_WEIM_D_8|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13__WEIM_WEIM_D_9|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14__WEIM_WEIM_D_10|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15__WEIM_WEIM_D_11|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16__WEIM_WEIM_D_12|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17__WEIM_WEIM_D_13|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18__WEIM_WEIM_D_14|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CSI0_DAT19__WEIM_WEIM_D_15|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0__WEIM_WEIM_DA_A_0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1__WEIM_WEIM_DA_A_1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2__WEIM_WEIM_DA_A_2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3__WEIM_WEIM_DA_A_3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4__WEIM_WEIM_DA_A_4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5__WEIM_WEIM_DA_A_5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6__WEIM_WEIM_DA_A_6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7__WEIM_WEIM_DA_A_7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8__WEIM_WEIM_DA_A_8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9__WEIM_WEIM_DA_A_9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10__WEIM_WEIM_DA_A_10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11__WEIM_WEIM_DA_A_11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12__WEIM_WEIM_DA_A_12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13__WEIM_WEIM_DA_A_13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14__WEIM_WEIM_DA_A_14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DA15__WEIM_WEIM_DA_A_15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A16__WEIM_WEIM_A_16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A17__WEIM_WEIM_A_17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A18__WEIM_WEIM_A_18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A19__WEIM_WEIM_A_19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A20__WEIM_WEIM_A_20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A21__WEIM_WEIM_A_21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A22__WEIM_WEIM_A_22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A23__WEIM_WEIM_A_23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A25__WEIM_WEIM_A_25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A24__WEIM_WEIM_A_24      | MUX_PAD_CTRL(WEIM_NOR_PAD_CTRL),

        MX6_PAD_EIM_OE__WEIM_WEIM_OE         | MUX_PAD_CTRL(NO_PAD_CTRL),
        MX6_PAD_EIM_RW__WEIM_WEIM_RW         | MUX_PAD_CTRL(NO_PAD_CTRL),
        MX6_PAD_EIM_CS0__WEIM_WEIM_CS_0      | MUX_PAD_CTRL(NO_PAD_CTRL),
        /* Steer logic */
        MX6_PAD_EIM_A24__GPIO_5_4            | MUX_PAD_CTRL(NO_PAD_CTRL),
};

7、修改 DDR配置

原来在u-boot2009.08时可以跑起来,在flash_header.S下的DDR配置,把参数也改到
board/freescale/mx6qhedy/mx6q.cfg 文件里

8、编译

:~/joey/uboot-imx$ echo $ARCH
arm
:~/joey/uboot-imx$ echo $CROSS_COMPILE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fsl-linux-gnueabi-

make distclean;
make mx6qhedy
make

生成了u-boot.bin \u-boot.imx两个文件

9、烧写

将u-boot.imx 拷贝到U盘,插入已经跑起来的系统

再执行:
dd if=/mnt/udisk/sda1/u-boot.imx  of=/dev/mtdblock0 bs=512
(原来我在2009.08版本上编译出来的u-boot.bin文件也是这样做的,没毛病)
提示成功

10、验证

重启后,什么也没有打印,也没有起来。死掉了。

请问我这些步骤那里有问题?

楼主:
一、自动生成的 include/autoconf.mk

CONFIG_SYS_PL310_BASE=0x00A02000
CONFIG_CMD_FAT=y
CONFIG_CMD_SOURCE=y
CONFIG_VIDEO_BMP_**=y
CONFIG_BOOTM_NETBSD=y
CONFIG_BOOTCOMMAND="mmc dev ${mmcdev};if mmc rescan; then if run loadbootscript; then run bootscript; else if run loaduimage; then run mmcboot; else run netboot; fi; fi; else run netboot; fi"
CONFIG_BOARD_EARLY_INIT_F=y
CONFIG_HARD_I2C=y
CONFIG_VGA_AS_SINGLE_DEVICE=y
CONFIG_SYS_FLASH_SECT_SIZE="(128 * 1024)"
CONFIG_IMX_CONFIG="board/freescale/mx6qhedy/mx6q.cfg"
CONFIG_CMD_ITEST=y
CONFIG_CMD_EDITENV=y
CONFIG_SYS_MAX_NAND_DEVICE=y
CONFIG_MX6Q=y
CONFIG_ARM_ERRATA_751472=y
CONFIG_CMD_CRC32=y
CONFIG_SYS_LONGHELP=y
CONFIG_SYS_NAND_5_ADDR_CYCLE=y
CONFIG_SYS_LOAD_ADDR=$(CONFIG_LOADADDR)
CONFIG_DISPLAY_BOARDINFO=y
CONFIG_SYS_MEMTEST_SCRATCH=0x10800000
CONFIG_CMD_XIMG=y
CONFIG_CMD_CACHE=y
CONFIG_STACKSIZE="(128 * 1024)"
CONFIG_BOOTDELAY=y
CONFIG_SYS_NAND_BASE=0x40000000
CONFIG_SYS_HELP_CMD_WIDTH=8
CONFIG_NR_DRAM_BANKS=y
CONFIG_FS_FAT=y
CONFIG_BOOTM_RTEMS=y
CONFIG_SYS_CBSIZE=1024
CONFIG_SYS_NAND_ONFI_DETECTION=y
CONFIG_BOOTM_LINUX=y
CONFIG_DEFAULT_FDT_FILE="imx6q-hedy.dtb"
CONFIG_BOARD_LATE_INIT=y
CONFIG_CMD_CONSOLE=y
CONFIG_SYS_CPU="armv7"
CONFIG_MII=y
CONFIG_SYS_BOOT_EIMNOR=y
CONFIG_SYS_CACHELINE_SIZE=32
CONFIG_MMC=y
CONFIG_REVISION_TAG=y
CONFIG_CMD_MISC=y
CONFIG_ENV_OFFSET="(4 * CONFIG_SYS_FLASH_SECT_SIZE)"
CONFIG_MXC_OCOTP=y
CONFIG_MX6=y
CONFIG_ENV_OVERWRITE=y
CONFIG_CMD_NET=y
CONFIG_CMD_NFS=y
CONFIG_ENV_SIZE=$(CONFIG_SYS_FLASH_SECT_SIZE)
CONFIG_CMD_PING=y
CONFIG_SYS_L2_PL310=y
CONFIG_SYS_MALLOC_LEN="(10 * SZ_1M)"
CONFIG_CMD_MEMTEST=y
CONFIG_SYS_MMC_ENV_DEV=y
CONFIG_SYS_I2C_SPEED=100000
CONFIG_DDR_MB=512
CONFIG_SYS_TEXT_BASE=0x17800000
CONFIG_SYS_DEF_EEPROM_ADDR=0
CONFIG_CMD_FLASH=y
CONFIG_CMD_SAVEENV=y
CONFIG_MXC_UART=y
CONFIG_ENV_SECT_SIZE=$(CONFIG_SYS_FLASH_SECT_SIZE)
CONFIG_SPLASH_SCREEN=y
CONFIG_BOOTM_PLAN9=y
CONFIG_VIDEO_BMP_RLE8=y
CONFIG_CMD_NAND=y
CONFIG_ENV_ADDR="(CONFIG_SYS_FLASH_BASE + CONFIG_ENV_OFFSET)"
CONFIG_BOOTSTAGE_USER_COUNT=20
CONFIG_IPUV3_CLK=264000000
CONFIG_CMD_MEMORY=y
CONFIG_SYS_MAXARGS=16
CONFIG_BMP_16BPP=y
CONFIG_CMD_RUN=y
CONFIG_SYS_PBSIZE="(CONFIG_SYS_CBSIZE + sizeof(CONFIG_SYS_PROMPT) + 16)"
CONFIG_FEC_XCV_TYPE="RGMII"
CONFIG_MXC_GPIO=y
CONFIG_ARM_ERRATA_743622=y
CONFIG_BOARDDIR="board/freescale/mx6qhedy"
CONFIG_SYS_I2C_BASE="I2C2_BASE_ADDR"
CONFIG_ARM_ERRATA_845369=y
CONFIG_BOUNCE_BUFFER=y
CONFIG_OF_LIBFDT=y
CONFIG_I2C_MXC=y
CONFIG_PHYLIB=y
CONFIG_CMDLINE_EDITING=y
CONFIG_FLASH_CFI_DRIVER=y
CONFIG_MFG_ENV_SETTINGS="mfgtool_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 CONFIG_CONSOLE_DEV ",115200 rdinit=/linuxrc g_mass_storage.stall=0 g_mass_storage.removable=1 g_mass_storage.idVendor=0x066F g_mass_storage.idProduct=0x37FF g_mass_storage.iSerialNumber=\"\ "enable_wait_mode=off " CONFIG_MFG_NAND_PARTITION "\0initrd_addr=0x12C00000\0initrd_high=0xffffffff\0bootcmd_mfg=run mfgtool_args;bootm ${loadaddr} ${initrd_addr} ${fdt_addr};\0"
CONFIG_SYS_CONSOLE_IS_IN_ENV=y
CONFIG_CMD_EXT2=y
CONFIG_CMD_SETGETDCR=y
CONFIG_SYS_BOOT_RAMDISK_HIGH=y
CONFIG_ZLIB=y
CONFIG_LOADADDR=0x12000000
CONFIG_ETHPRIME="FEC"
CONFIG_CMD_GO=y
CONFIG_CMD_BOOTD=y
CONFIG_CMD_BOOTM=y
CONFIG_CMD_BOOTZ=y
CONFIG_SYS_BARGSIZE=$(CONFIG_SYS_CBSIZE)
CONFIG_AUTO_COMPLETE=y
CONFIG_SYS_SOC="mx6"
CONFIG_SYS_MMC_IMG_LOAD_PART=y
CONFIG_FSL_USDHC=y
CONFIG_SYS_HZ=1000
CONFIG_DOS_PARTITION=y
CONFIG_GZIP=y
CONFIG_SYS_VENDOR="freescale"
CONFIG_LDO_BYPASS_CHECK=y
CONFIG_CMD_FPGA=y
CONFIG_SYS_FSL_ESDHC_ADDR=0
CONFIG_SYS_INIT_RAM_SIZE="IRAM_SIZE"
CONFIG_VIDEO_IPUV3=y
CONFIG_FEC_MXC_PHYADDR=y
CONFIG_SYS_BAUDRATE_TABLE="{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
CONFIG_SYS_HUSH_PARSER=y
CONFIG_VIDEO=y
CONFIG_ENV_IS_IN_FLASH=y
CONFIG_MFG_NAND_PARTITION=y
CONFIG_SYS_SDRAM_BASE="PHYS_SDRAM"
CONFIG_ARCH_MISC_INIT=y
CONFIG_PHY_ATHEROS=y
CONFIG_CFB_CONSOLE=y
CONFIG_CMD_BDI=y
CONFIG_CMD_DHCP=y
CONFIG_SYS_PROMPT_HUSH_PS2="> "
CONFIG_SYS_FSL_USDHC_NUM=2
CONFIG_CMD_ECHO=y
CONFIG_GENERIC_MMC=y
CONFIG_SYS_INIT_SP_OFFSET="(CONFIG_SYS_INIT_RAM_SIZE - GENERATED_GBL_DATA_SIZE)"
CONFIG_SYS_CONSOLE_OVERWRITE_ROUTINE=y
CONFIG_SYS_FLASH_EMPTY_INFO=y
CONFIG_SYS_INIT_RAM_ADDR="IRAM_BASE_ADDR"
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CONFIG_MFG_ENV_SETTINGS "script=boot.scr\0uimage=uImage\0fdt_file= CONFIG_DEFAULT_FDT_FILE "\0fdt_addr=0x18000000\0boot_fdt=try\0ip_dyn=yes\0console=" CONFIG_CONSOLE_DEV "\0fdt_high=0xffffffff\0initrd_high=0xffffffff\0" CONFIG_MMC_DEV_SET "\0mmcpart=" __stringify(CONFIG_SYS_MMC_IMG_LOAD_PART) "\0mmcroot=" CONFIG_MMCROOT " rootwait rw\0smp=" CONFIG_SYS_NOSMP "\0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smp} root=${mmcroot}\0loadbootscript=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loadaddr} ${script};\0bootscript=echo Running bootscript from mmc ...; source\0loaduimage=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loadaddr} ${uimage}\0loadfdt=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fdt_addr} ${fdt_file}\0mmcboot=echo Booting from mmc ...; run mmcargs; if test ${boot_fdt} = yes ||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if run loadfdt; then bootm ${loadaddr} - ${fdt_addr}; else if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bootm; else echo WARN: Cannot load the DT; fi; fi; else bootm; fi;\0net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smp}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0netboot=echo Booting from net ...; run netargs; if test ${ip_dyn} = yes; then setenv get_cmd dhcp; else setenv get_cmd tftp; fi; ${get_cmd} ${uimage}; if test ${boot_fdt} = yes ||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if ${get_cmd} ${fdt_addr} ${fdt_file}; then bootm ${loadaddr} - ${fdt_addr}; else if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bootm; else echo WARN: Cannot load the DT; fi; fi; else bootm; fi;\0"
CONFIG_SYS_INIT_SP_ADDR="(CONFIG_SYS_INIT_RAM_ADDR + CONFIG_SYS_INIT_SP_OFFSET)"
CONFIG_FSL_ESDHC=y
CONFIG_ARM_ERRATA_761320=y
CONFIG_SYS_ARCH="arm"
CONFIG_BAUDRATE=115200
CONFIG_SYS_BOARD="mx6qhedy"
CONFIG_CMD_BMODE=y
CONFIG_CMDLINE_TAG=y
CONFIG_MXC_UART_BASE="UART4_BASE"
CONFIG_CMD_IMPORTENV=y
CONFIG_SPLASH_SCREEN_ALIGN=y
CONFIG_INITRD_TAG=y
CONFIG_SYS_NOSMP=y
CONFIG_ARM_ERRATA_794072=y
CONFIG_SYS_FLASH_CFI=y
CONFIG_CMD_EXPORTENV=y
CONFIG_PARTITIONS=y
CONFIG_CMD_NAND_TRIMFFS=y
CONFIG_SYS_MEMTEST_END=0x10010000
CONFIG_CMD_I2C=y
CONFIG_SYS_MMC_ENV_PART=0
CONFIG_FEC_MXC=y
CONFIG_NAND_MXS=y
CONFIG_ARP_TIMEOUT="200UL"
CONFIG_FS_EXT4=y
CONFIG_SYS_FLASH_BASE="WEIM_ARB_BASE_ADDR"
CONFIG_MACH_TYPE=3529
CONFIG_SYS_I2C_SLAVE=0x8
CONFIG_SYS_USE_NAND=y
CONFIG_SYS_MAX_FLASH_BANKS=y
CONFIG_SYS_PROMPT="U-Boot > "
CONFIG_APBH_DMA=y
CONFIG_SYS_FLASH_USE_BUFFER_WRITE=y
CONFIG_APBH_DMA_BURST8=y
CONFIG_IMX_HDMI=y
CONFIG_DISPLAY_CPUINFO=y
CONFIG_MMCROOT="/dev/mmcblk0p2"
CONFIG_SETUP_MEMORY_TAGS=y
CONFIG_SYS_MEMTEST_START=0x10000000
CONFIG_CMD_LOADB=y
CONFIG_CMD_LOADS=y
CONFIG_CMD_IMI=y
CONFIG_SYS_USE_EIMNOR=y
CONFIG_CONS_INDEX=y
CONFIG_LMB=y
CONFIG_APBH_DMA_BURST=y
CONFIG_ARM=y
CONFIG_MMC_DEV_SET=""mmcdev=" __stringify(CONFIG_SYS_MMC_ENV_DEV)"
CONFIG_SYS_MAX_FLASH_SECT=256
CONFIG_CMD_MII=y
CONFIG_VIDEO_**=y
CONFIG_CMD_MMC=y
CONFIG_CMD_FUSE=y
CONFIG_CONSOLE_DEV="ttymxc3"

二、看老版本(uboot2009.08)的system.map文件 有 DCD_node的配置,这一版本的怎么不见了?

网友A:
重启后连uboot都没打印,可能性如下
1.BOOTCFG pin设定错误
2.DCD有问题
3.UART port 设定错误
根据你的情况,建议以下方式测试
1.直接烧录烧录用的uboot,看看是否可以开,
2.如果不能开,DCD部份必须检验,旧版本flash.s与新版的mx6.cfg格式似乎不同,register顺序需注意

Andy Ho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后连uboot都没打印,可能性如下
1.BOOTCFG pin设定错误
2.DCD有问题

我用MFG TOOL 烧写到一半报错了。

write U-Boot to WEIM-N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