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转换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7-05-13):
最近在做一个数模转换模块,芯片用的是AD9744,在看电路的时候难住了,头一次设计电路,datasheet上面的评估电路上对于第28脚CLOCK的设计如上,不是太理解,时钟脚的话直接接到时钟源不行吗?还有那个S5是什么??最好有大神对上面的R4,R5的作用什么的讲解一下,我不太专业,希望大师指点,勿喷谢谢,要是谁做过这个给个现成的就更好了(原谅我爱做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是BNC接头。R5是预留,可能测试需要。R4为50欧姆,显然是匹配时脉源阻抗(指信号发生器的阻抗),28脚是clo ...

在电路图上BNC接头S5上有一个CLOCK输入,在下方还有一个CLOCK(TP1 WHT那个),这是什么意思?两路时钟输入吗?不理解。还有就是有没有讲电路图规范意思这方面的书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B:
to LZ:

R4就是个阻抗匹配电阻,信号完整性之所用。

此外,那是个器件评估板,上面附加了一些可选器件和配置以及相应的检测点。实际设计时,可以根据具体要求裁剪简化。

网友C:
哦, 这是个高速的 DAC, 可以达 210MSPS, 所以这个时钟信号的输入, 要采样 BNC 端子和阻抗匹配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