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7-05-13):
想咨询一下,PV+分别为12V和-12V两种状况时,中心点PVVolt的电位分别是多少?

网友A:
用multisim 自己仿真一下应该不难啊。

网友B:
用欧姆定律计算无二极管和3.3V回路时的电阻分压值,然后与二极管结压降比较。如果高于二极管结压降,则中点电压就为二极管的结压降,这是二极管钳位的结果。如果低于二极管结压降,那么就要先考虑连接到3.3V电源的10K电阻的影响,这时可以用基尔霍府定律来计算,电容在此并不影响稳态,只有在分析暂态过程中才需考虑。合并10K的影响后再与二极管结压降比较即可得到答案,大学电子技术基础基尔霍夫定律章节的课后作业程度。

网友C:
我也是建议楼主直接用软件仿真一下~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