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 串口问题

楼主(2017-05-13):
有人用过 gd32的串口的 奇偶校验吗?我反正none是对的,odd even 都受到数据不正确,谁配置过,通信成功的说下经验好吗?

网友A:
这个校验的一般卡的不严格的

网友B:
这个校验位的一般不考虑的

网友C(2021-09-30):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设为无校验,通讯正常,只要设置奇偶校验,通讯数据就不正常。有没有设置成功的,求经验。

网友C:
已解决。
USART数据帧开始于起始位,结束于停止位。USART_CTL0寄存器中WL位可以设置数据长度。
将USART_CTL0寄存器中PCEN置位,最后一个数据位可以用作校验位。若WL位为0,第七位
为校验位。若WL位置1,第八位为校验位。 USART_CTL0寄存器中PM位用于选择校验位的计
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