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英飞凌磁传感器 TLE5012b STM32F103 SPI 程序说明

楼主(2017-05-13):
1.硬件:

   A. 英飞凌磁传感器 TLE5012bE1000

   B. STM32F103

2.TLE5012B_E1000 接线说明:

1:NC
2:SCK <= 120R => stm32f103 PA5
3:CSQ (CS) <= 120R => stm32f103 PB0
4:DATA <= 120R => stm32f103 PA6
   DATA <= 120R => stm32f103 PA7
   DATA <= 2.2K => Vdd 3.3V
   PS:因是三线 SPI , MOSI , MISO 并线使用

5:NC
6:Vdd 3.3V
7:GND
8:NC

3.源码说明:

   A. 初始化 SPI5012B_Init();

   B. 得到 0~359 角度 ReadAngle() 或 角速度 ReadSpeed()

楼主:
void SPI5012B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

//以下二句,在它处声明,请增加使用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使JTDO、JTDI、JTCK 当成普通IO口进行操作
//GPIOB0 当成普通IO口进行操作

/*SPI: NSS,SCK,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PA5--CLK--复用推挽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6 as encoder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PA6--MISO--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PA7--MOSI--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CS_Pin_Name;//PB0--CS--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_CS_Pin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SPI1--双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楼主:
uint16_t SPIx_ReadWriteByte(uint16_t byte)
{
        uint16_t retry = 0;
        while( (SPI1->SR&1<<1) == 0 )//发送缓冲区非空
        {
                if( ++retry > 200 )
                        return 0;//延迟一段时间后返回
        }
        SPI1->DR = byte;     //发送数据

        retry = 0;
        while( (SPI1->SR&1<<0) == 0 ) //接收缓冲区为空
        {
                if( ++retry > 200 )
                        return 0;//延迟一段时间后返回
        }
        return SPI1->DR;          //读一下缓冲区,清标志
}

//得到 0~359 度
uint16_t ReadAngle(void)
{
        return ( ReadValue(READ_ANGLE_VALUE) * 360 / 0x10000 );
}

//得到角速度
uint16_t ReadSpeed(void)
{
        return ReadValue(READ_SPEED_VALUE);
}

uint16_t ReadValue(uint16_t u16RegValue)
{
        uint16_t u16Data;

        SPI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u16RegValue);
  SPI_TX_OFF;

        //发送 0xFFFF 是无用的,可能是为了有时钟
        u16Data = ( SPIx_ReadWriteByte(0xffff) & 0x7FFF ) << 1;//0x12/0xff*100k

        SPI_CS_DISABLE;
  SPI_TX_ON;

        return(u16Data);
}

楼主:
//磁铁,请用“径向充磁”的圆磁铁,如 直径 10 x 厚 2mm

//SPI5012B_Init() 时钟需另外加上

//以下内容需按实际更改
#define SPI_TX_OFF {GPIOA->CRL&=0x0FFFFFFF;GPIOA->CRL|=0x40000000;}//把PA7(MOSI)配置成开漏--输入模式
#define SPI_TX_ON  {GPIOA->CRL&=0x0FFFFFFF;GPIOA->CRL|=0xB0000000;}//把PA7(MOSI)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50MHz)

#define GPIO_CS_Pin_Name  GPIO_Pin_0
#define GPIO_CS_Pin_Type  GPIOB

//以下内容一般不需变动
#define SPI_CS_ENABLE  GPIO_ResetBits(GPIO_CS_Pin_Type, GPIO_CS_Pin_Name)       //片选脚电平拉低
#define SPI_CS_DISABLE GPIO_SetBits(GPIO_CS_Pin_Type, GPIO_CS_Pin_Name)         //片选脚电平拉高
//#define INDEX_ENABL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for incremental signal index */

//#define CLK_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时钟脚PA5电平拉高
//#define CLK_L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时钟脚PA5电平拉低

//#define DATA_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PA6(MISO)电平拉高
//#define DATA_L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PA6(MISO)电平拉低
//#define READ_DATA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SPI command for TLE5012 */
#define READ_STATUS                                        0x8001                        //8000
#define READ_ANGLE_VALUE                0x8021                        //8020
#define READ_SPEED_VALUE                0x8031                        //8030

#define WRITE_MOD1_VALUE                0x5060                                                        //0_1010_0_000110_0001
#define MOD1_VALUE        0x0001

#define WRITE_MOD2_VALUE                0x5080                                                        //0_1010_0_001000_0001
#define MOD2_VALUE        0x0801

#define WRITE_MOD3_VALUE                0x5091                                                        //0_1010_0_001001_0001
#define MOD3_VALUE        0x0000

#define WRITE_MOD4_VALUE                0x50E0                                                        //0_1010_0_001110_0001
#define MOD4_VALUE        0x0098                                //9bit 512

#define WRITE_IFAB_VALUE                0x50B1
#define IFAB_VALUE 0x000D
/* Functionality mode */
#define REFERESH_ANGLE                0

楼主:
附源码。

3.03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92

源码

楼主:
源码可上传了。

网友A:
感谢分享,请问“径向充磁”的圆磁铁那里可以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请问“径向充磁”的圆磁铁那里可以买到呢?

TB

网友B(2020-07-20):
TLE5012B磁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