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关隔离电源的研究

楼主(2017-05-13):
小白请教各位前辈,如果我电路输入电压为30V,接后续电路后,受到影响,电压降为假设20V,也就是,前部分电路受到后部分影响,这种情况是需要加一个隔离电路吗,电磁隔离 or 光耦隔离,是做这个的吗? 查了很多资料,还是很模糊。

楼主:
就是需要一个电路,使得前后部分电路不相互影响,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
需要一个电路,使得前后部分电路不相互影响

网友A:
需求描述模糊。
输入电压30V,是电源还是信号?
后面的电路有什么要求?
。。。。。
。。。。。。

网友B:
第一,电源的功率够不够,第二,能源效率怎么样,根据这二点来分析,后端影响前端是否效率不够,引发前级电源下降,如果是,则以开关电源形式为佳,相当于降低了对前级电源提供能量的需求,电压跌落就不会这么严重,跟加一个隔离电路二回事。如果不是,表示前级电源提供不出这么大功率,要没,降低负载的功率,或者提升前级电源的输出功率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求描述模糊。
输入电压30V,是电源还是信号?
后面的电路有什么要求?

题目是,输入20~30V直流电压,通过AC-DC电路,输出36V电压,0.2~2A电流。
现在是220V交流电,通过变压器和整流滤波到26V直流,要使26V要从20~30V可调,因为分别输入20V 和 30V有参数要测量,如果单纯的使用BUCK,再BOOST的话,再加上主电路也要Boost,需要的PWM波输入有点多,电路复杂了。
还有一个功率因数调整电路在调试,谢谢您能解答!

网友A:
好混乱的需求描述。
输入到底是什么?
输出有几个?要求是什么?
限制条件都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混乱的需求描述。
输入到底是什么?
输出有几个?要求是什么?

是我的原因,题目要求是这个,先谢过了

@$T3V$OUHM_ZE2$D1Z1ET)L.png (90.62 KB )

网友A:
这样用个变压器输出的反激就可以了。虽然36V±0.1V比较难但还没有到不能搞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用个变压器输出的反激就可以了。虽然36V±0.1V比较难但还没有到不能搞的地步 ...

请教一下这个第三问,如何将变压器输出在20~30V之间可调?
现在用的变压器直接输出20.6vAC,加整流滤波后是27.6v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第三问,如何将变压器输出在20~30V之间可调?
现在用的变压器直接输出20.6vAC,加整流滤波后 ...

网友A:
买个这东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这东西就可以了。

我,,,这个怕是不行了,这是一个变压器吗,我只是做这个题目,不是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怕是不行了,这是一个变压器吗,我只是做这个题目,不是项目。。 ...

那你的设计只要能够满足输入电压在20V-30V范围内都可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