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关于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7-05-13):
请问大家一个 覆铜的 问题!

一个PCB 如果用两个不同的网络需要 覆铜, 比如  一个是地,一个是 某个VCC 的覆铜(一小块)

但是 地的覆铜 需要 设置 管脚 与 铜皮 的连接为 十字连接,  但是VCC 的覆铜 片则与管脚全连接~~~

这时 如果用全局设置, 那么要么就是 十字连接 要么就是全连接1!!!!

请问应该 如何做!!!

网友A:
选中编辑shape,右键,点击parameter

网友A:
shape select
右键
parameters
设置参数即可

网友B:
ALLEGRO中 单个铜皮属性可以编辑 修改
铜皮栏 空心白箭头 然后点要编辑的铜皮 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