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返回数据给430

楼主(2017-05-13):
写了一个小程序,发送一个GSM的命令,然后GSM收到的话回返回数据的。可是GSM不返回。一开始我以为是电平问题,接了一块74ls244,再送给GSM。我确认通过74ls244后能数据能通过的,因为我接了USB转TTL的小板,串口调试助手收到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USB转TTL发命令给GSM,让GSM返回数据到430,430收得到。但是430发数据给GSM,GSM不知道是收不到还是4什么原因,不返回数据给430

网友A:
系统移植也不那么容易吧,不过裸跑肯定难度不小。

网友B:
430收不到?

楼主:
不知道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给GSM,GSM也不返回。

楼主:
但是,同样用51通过GSM模块引出的串口,51和GSM是可以通信的。

网友C:
程序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D: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吧

楼主: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AXCHAR 20
uchar  aa[MAXCHAR];
uchar j=0;

uchar  ATE0[]="ATE0\r\n" ;                        //关闭回显一个\n 0a(还行符)

void Print_Char(uchar ch)                         //发送单个字节
{
   while (!(IFG2&UCA0TXIFG));
  UCA0TXBUF = ch;
}

void Print_Str(uchar *str)                      //发送字符串
{
   while(*str!='\0')
     {
       Print_Char(*str);
       //__delay_cycles(2000);
       str++;
     }
}

void Ini_UART(void)
{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ACLK默认外部32K晶振
   UCA0BR0 = 0x03;                           // 32kHz/9600 = 3.41                32k/19200=1.66667
   UCA0BR1 = 0;                           //
   UCA0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EINT();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接受中断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aa[j]= UCA0RXBUF;//命令存到命令数组
   j++;
}

int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Ini_UART();
   while(1)
   {
     Print_Str(ATE0);//关闭回显
     __delay_cycles(1000000);
   //  while(1);
   }
}

楼主:
430跟电脑通过USB转TTL是可以通信的。但是GSM通过USB转TTL不能通信。电脑发数据给GSM,由GSM返回数据给430,430能收到。430发数据给GSM,就收不到返回的数据了。

网友E:
电路有问题吗    在你的程序中加入未加入纠错处理机制   电路尽量使用推荐电路来

网友B:
首先的看下430单片机的比特率跟TC35的波特率配置是否一致的,这个很关键的,不然,发给模块的指令也是白发的

楼主:
波特率没错的,我用51也是9600的波特率

网友C:
电平匹配吗    3.3    5.0   有时候加上拉可以的

网友F:
或是分压  (下拉)

网友G:
电平转换问题

GSM通过串口到PC是需要变换为RS232电平才行的

网友H:
这个串口的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I:
确认指令正确?

网友J:
通信的波特率一致吗?

网友K:
这个应该是供电不一致。

网友L:
你使用产生输出数据

网友H:
检查硬件电路连接了吗?

网友I:
GSM的通信指令是固定的。

网友J:
最好检查一下硬件的波特率是不是一致。

网友K:
单片机和GSM是要共地的。

网友L:
传输数据跟通信的方式关系很大。

网友M:
示波器测了信号?

网友N:
这个应该是编写的msp430软件关系

网友O:
这个代码在哪来,配置错误可能

网友P:
波特率一样吗?

网友M:
一般都是示波器测量信号的传输速度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N:
上传工程文件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O:
正常配置msp430串口可以调用别人代码程序

网友P:
建议通过单步调试检测代码可执行性

网友J:
是内部的电压问题吗?

网友J:
串口可以连接上拉电阻,这样增强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