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ble buffering 对于程序读写数据来说需要有所考虑吗?

楼主(2017-05-13):
double buffering 对于程序读写数据来说需要有所考虑吗?

网友A:
照样直接读写吧

网友B:
CY7C68013A在full speed下是不是ep2,ep4,ep8都是64 Byte大小?

网友C:
如果是高速usb应该可设置成512bytes的大小,double就是两倍,1024bytes,读取数据要考虑的。

网友D:
全速只能支持64bytes

网友E:
CY7C68013是工作在哪种速度模式,全速模式还是高速模式?这是需要设置的吗

网友F:
CY7C68013没有特别设定情况下,都是工作在high-speed模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Y7C68013是工作在哪种速度模式,全速模式还是高速模式?这是需要设置的吗
...

如果host是high-speed,默认工作在high-speed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