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是指AD输入口悬空吗

楼主(2017-05-1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网友B:
不建议悬空   这样会引入很多干扰   或者接地  或者接电源端   这个根据具体的电路来设计

网友C:
悬空 它本身也可能产生一定的电压 干扰数据的的

网友D:
无外部输入,也有可能是为0的情况。。。

网友C:
嗯, 同意楼上的观点, AD 口是不合适悬空的. 无信号输入, 应该指输入电压为 Vref-.

网友E:
无外部输入的话,接地处理的吧。

网友F:
可能是0 啊,小心点哦

网友G:
输入口为什么悬空?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什么叫预料的结果, 预料了什么?

问题这么简单, 大家不是推荐你连接 -VREF 了么? 不满意这结果, 你有特殊的情况不允许这样接么, 那可以再提问继续讨论呀

网友I:
AD输入口是需要有信号输入的,还是一直就不用的

网友J:
AD 口是不合适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