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启动/停止模式下拉为了0V

楼主(2017-05-13):
我使用的DSP2407A的EVM仿真板,AD转换引脚全部悬空,在AD转换过程中使用连续转换模式时,测得引脚上的电压是1.1V左右,而在启动/停止模式下测得AD转换引脚上的电压大约是500mV;在这两种情况下,当接上外部电路后,连续模式下的引脚电压就下拉为500mV左右,而启动/停止模式就下拉为了0V;

楼主:
我想使用连续转换模式,但在运行时它有一个初始值,请问这种情况真么解决呢

网友A:
AD转换引脚全部悬空?  你怎么能这样.

网友B:
没有啥问题, 请不要把 AD 脚悬空, 任何一个脚都是

网友C:
输入直接接地测试下;
悬空的话,也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