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都有啥

楼主(2017-05-13):
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都有啥

网友A:
电压不稳,或者有复位信号

网友B:
软件,WDT,还有程序跑飞了以后也可能出现复位。

网友C:
外界的一些干扰也可能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D:
干扰会使程序跑飞或死机,喂狗就会因而停止,WDT超时后会发出复位信号,但干扰本身通常不会使MCU发生复位。

网友E:
外界干扰大多数情况通过REST脚和电源脚产生的复位

网友F:
rest脚造成复位容易理解。电源脚造成复位是因为低压检测电路动作。
其他IO一般不会造成复位

网友E:
哦,讲究很多啊

网友F:
单片机内部的复位主要就是看门狗了啊,这是可控的,保证程序的流畅性和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G:
单片机的硬件复位和门狗复位都是对单片机的复位

网友H:
系统硬件自复位与软件条件复位

网友I:
RST引脚保持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

网友J:
可以通过软件技巧模拟软件复位功能

网友K:
除了狗还有专门的软复位寄存器。

网友L:
单片机不管是软复位,还是硬复位,最根本的,都是对单片机的reset脚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网友M:
直接对RST操作。

网友N:
有复位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G:
硬件复位电路也可以

网友O:
执行时候按下复位键

网友P:
软件复位是一种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