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采样电路中的滤波的截止频率如何确定?

楼主(2017-05-14):
看到一个采样电路是这样设计的,R1处是输入电流/电压传感器采得的电压信号,最后C4再通过抬压电路可以送入dsp中,这个电路包含两个滤波器,这两个滤波电路的截至频率是如何选择的?和电路的采样频率有关吗?还是和采集的是直流还是交流有关?

网友A:
要搞清通带,过渡带,堆住带,通带增益,堆住带哀减,过渡带泫降率多少,都要定清楚,还有要不要考量群延迟(也就是相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搞清通带,过渡带,堆住带,通带增益,堆住带哀减,过渡带泫降率多少,都要定清楚,还有要不要考量群延迟 ...

您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这就是一个逆变器的电路,采样交流输出电压、直流母线电压。我想知道的是这两个滤波器的截至频率是如何设置的?假如设置的截止频率是20KHz,为什么设置的是20KHz而不将截止频率设置为30kHz?是和开关频率有关吗?

网友A:
首先分析频普,开关频率的基波,二次,三次,跟PWM调制得到的工频比相差多少(幅值),再来定堆住频率多少,对开关频率哀减到多少是合适。这可以计算(估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这就是一个逆变器的电路,采样交流输出电压、直流母线电压。我想知道的是这两个滤 ...

说白了,LZ先要对信号有一个了解。频谱分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网友A:
对工频而言,电力行业要采32次的谐波,因此堆住频率定为1.5K比较合适。行业需求。不然影响调节时间,负载响应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分析频普,开关频率的基波,二次,三次,跟PWM调制得到的工频比相差多少(幅值),再来定堆住频率多少 ...

如果输出的基波要求是400Hz.开关频率20K,应该把截止频率设置多少合适呢?有没有什么资料讲解这方面知识的?您说的估算是怎么估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出的基波要求是400Hz.开关频率20K,应该把截止频率设置多少合适呢?有没有什么资料讲解这方面知识 ...

用400HZ的PWM波,开关频率20K占多少幅值?

网友A:
电路仿真下吧,

网友B:
单纯从电路图上猜测的话:
第一级电路可能是为了提高带负载能力;
第二级像是一个单位增益的sallen-key滤波器,低通或者说是宽带通滤波器。(之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电路);

楼上说的开关电源设计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从电路图上猜测的话:
第一级电路可能是为了提高带负载能力;
第二级像是一个单位增益的sallen-key滤波器 ...

第二级是一个低通滤波,但是滤波的频率是怎么选的呢?

网友C:
to LZ:

“滤波的截止频率”需要根据你的具体需要确定,这里只能确定其是个三阶的低通滤波器(不含后面的C4)。

注意C4后面是接地,这恐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滤波的截止频率”需要根据你的具体需要确定,这里只能确定其是个三阶的低通滤波器(不含后面的C ...

麻烦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假如我只是采集逆变器交流侧输出电压,它的频率是400Hz,然后开关频率是20K,这样的时候截至频率设为多少合适呢?根据我的需求是指什么需求?系统带宽?有没有什么定量的关系可以确定截止频率?

网友D:
看不懂楼主的运放输出直接接C4到地,是什么作用?输出端又是在哪里?

网友E:
信号频谱分析供 LZ 参考:

频谱分析的 Matlab 代码:

f = 400;                % 信号频率:400Hz 。
Um = 1;                 % 信号幅度:1V 。
n = 5;                  % 信号周期数。
tn = n / f;             % 信号时间宽度。
fs = 20000;             % 采样频率:20KHz 。
ts = 1 / fs;            % 采样周期。
N = 4096;               % FFT 长度。
t = 0 : ts : tn;        % 时间。
% 信号。
ft = Um * sin(2 * pi * f * t);
% 信号摆幅。
ft_amp = max(ft) - min(ft);
% 信号图上界限。
ft_ul = max(ft) + 0.1 * ft_amp;
% 信号图下界限。
ft_ll = min(ft) - 0.1 * ft_amp;

% 绘制信号图。
subplot(3, 1, 1);
plot(t,ft);
grid on;
axis([0 tn ft_ll ft_ul]);
xlabel('t(秒)'),ylabel('U(伏)');
title('原始信号 (f = 400 Hz)');

% 绘制抽样信号图。
subplot(3, 1, 2);
stem(t, ft, 'filled', 'MarkerSize', 3);
grid on;
axis([0 tn ft_ll ft_ul]);
xlabel('t(秒)'),ylabel('U(伏)');
title('采样信号 (fs = 20 KHz)');

Fw = fft(ft, N);        % 傅立叶变换。

% 绘制幅度频谱图。
k = 0 : N - 1;
Arg = abs(Fw);
Max = max(Arg);
subplot(3, 1, 3);
plot(k, Arg);
grid on;
axis([0 N * 1.1 -0.1 * Max 1.1 * Max]);
title('采样信号幅度频谱 (4096 点傅立叶变换)');

MATLAB玩得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假如我只是采集逆变器交流侧输出电压,它的频率是400Hz,然后开关频率是20K ...

逆变出来是400Hz,开关频率是20KHz。那么,就以400Hz为准,少许加点余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频谱分析供 LZ 参考:

根据您的采样信号幅度频谱的第一个图,在500-4000hz之间都很平坦,所以我是可以把这个截止频率设置在500-4000之间吗?例如1500Hz.还是说要设在4000Hz以上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变出来是400Hz,开关频率是20KHz。那么,就以400Hz为准,少许加点余量即可。
...

您的意思就是说截至频率可以设在1500Hz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说截至频率可以设在1500Hz就可以了?

400Hz多点即可,不要接近甚至超过8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Hz多点即可,不要接近甚至超过800Hz。

为什么不能超过800Hz呢?如果这样的话输出为50Hz的电压的话截止频率不是特别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超过800Hz呢?如果这样的话输出为50Hz的电压的话截止频率不是特别低? ...

“为什么不能超过800Hz呢?”

若考虑基波为400Hz,那么其最低谐波则就是800Hz。

“如果这样的话输出为50Hz的电压的话截止频率不是特别低?”

如果逆变出来的是50Hz,那么截止频率当然得设计的更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信号频谱分析供 LZ 参考:

回复 @zyj9490 点评:

过奖了,这个是纯粹玩的。

不过貌似 LZ 是真心不明白。准备干货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信号频谱分析供 LZ 参考:

厉害了!
能解释一下,这个分析代表了什么吗?
采样信号经过FFT之后可以用来说明什么的?

网友E:
低通滤波器幅频特性如图所示:

假设滤波器输入信号最高频率为 400Hz±10%,则 fCUT-OFF ≥ 440 Hz;

若采样频率 fS 为 20 KHz,则 fSTOP ≤ fS / 2 = 10 KHz 。
参考下列应用笔记:

如果使用 N 位 ADC,则量化信噪比理论值为 SNR = 6.02N + 1.76 dB。
参考下列**:

若 N = 8,则 SNR = 6.02 × 8 + 1.76 = 49.92 db 。
因此低通滤波器的增益 Gain = APASS - ASTOP ≥ 49.92 dB

因没有实际测量过,增益指标究竟要多大才够,LZ 通过实验自己确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能解释一下,这个分析代表了什么吗?
采样信号经过FFT之后可以用来说明什么的? ...

这是期待 LZ 提出的问题,却被你抢了去……

网友E:
再发个 TI  的低通滤波器设计,供 LZ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发个 TI  的低通滤波器设计,供 LZ 参考:

谢谢!

网友E:
还有一个关于运放选择的问题:

1.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 100 × 滤波器闭环增益 × 截止频率(fCUT-OFF
2. 运放压摆率 ≥ 输出信号最大幅度 × 2 π fCUT-OFF
……

参考下列设计笔记:

网友F(2017-08-10):
引用 网友E:
低通滤波器幅频特性如图所示: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你这个是没考虑相频特性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开关频率是20kHz,需要对电感电流进行采样,一般做法是在PWM高电平的中点进行采样,作为控制量和计算平均值等,如果将截止频率设为20kHz或更低则会造成延时过大而影响控制精度。

网友G(2023-08-06):
引用 网友E:
信号频谱分析供 LZ 参考:

为啥频谱的基波不是4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