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7-05-14):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怎么确定?一般选择多大的较为合适。

网友A:
没有特别情况时由开关管,变压器参数,休积,成本来定;

网友B:
一般相对来说,电源的工作频率越高,体积相对就越小。但是也要看具体的工作环境,电源功率,输入输出等条件等,根据不同的条件选择不同的拓扑结构;是隔离还是非隔离,隔离就需要使用开关电源变压器。(比如反激模式:适合100w以内的小功率,工作频率一般20-100k;单端正激模式:一般500w以内,作频率一般300k以内;推挽结构适合输入低压大电流的情况,一般作频率一般20-100k;半桥全桥pwm模式适合功率较大的场合,作频率一般100-200k;llc模式:作频率一般100-500k;)选择好最适合的拓扑结构就可以根据电源要求确定工作频率最经济的器件参数。还有工作频率还要相应的器件可以支持。一般市场上比较通用的元器件大概能支持20-500k的频率。我这只是泛泛而谈,真要是具体的还要搜集相关的资料。

网友C(2017-10-19):
引用 网友B:
一般相对来说,电源的工作频率越高,体积相对就越小。但是也要看具体的工作环境,电源功率,输入输出等条件 ...

需要做一款MHz的辅助电源,输出电流较小,输出电压也较低5V或12V,但是开关管漏源电压较大预计500V左右,用哪种拓扑比较好呢,还有ic的选择,求教

网友D:
要这么高的频率呀?一般你这个小电源用一个固定频率IC(65K)就可以了。

网友B(2017-12-13):
引用 网友C:
需要做一款MHz的辅助电源,输出电流较小,输出电压也较低5V或12V,但是开关管漏源电压较大预计500V左右, ...

为什么做这么高的频率?一般非隔离的频率可以高一些,隔离的据我所知还没有太高的,真要是做我想大功率的用llc,小功率用自激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这么高的频率呀?一般你这个小电源用一个固定频率IC(65K)就可以了。

老巴蒂!真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