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电路搭的合不合理(做电子秤搭的电路图)

楼主(2017-05-14):
主要是运放不知道能不能这么搭,放大250倍能否实现,
有没有接线错误和电容极性连反的问题,希望大神们把你们看得出来的错误能指正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运放不要直接做250倍的放大,建议用2级,这样对噪声会有帮助

网友B:
7660 的电容 可以用陶瓷电容
没必要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60 的电容 可以用陶瓷电容
没必要电解

我用的是钽电容

网友B:
没必要
钽电容 贵 没用好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