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帮忙分析下电路搭的合不合理(做电子秤搭的电路图)

楼主(2017-05-14):
主要是运放不知道能不能这么搭,放大250倍能否实现,
有没有接线错误和电容极性连反的问题,希望大神们把你们看得出来的错误能指正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做电子秤搭运放干嘛?直接用ad放大128倍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电子秤搭运放干嘛?直接用ad放大128倍足够了。

什么意思?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很微弱啊,不放大AD芯片怎么能转换,求解

网友A:
一般称重传感器出来的在0-10mv左右,然后用内部PGA放大128倍,也就是0-1V左右,直接ad读取就可以了。不过仅仅适合带内部PGA放大的ad芯片。

网友B:
信号弱一般都是经过放大再给单片机

网友C:
这个图画得,估计也没几个人会认真看了

网友D:
LZ估计是学生,要不就是不知道实际的电子秤电路。
首先,现在的电子秤电路基本都是不用运放的,都是用带32~128倍增益的16位或24位Sigma Delta ADC实现的。
其次,LZ电路即使将传感器信号放大了,但是ADC却是用ADC0832,这个20年前的ADC,8位的,太不合适了。。。

LZ,建议你使用HX711.

网友E:
有专用的电子称IC,也可以做成SOC的,国内好多家微电子公司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估计是学生,要不就是不知道实际的电子秤电路。
首先,现在的电子秤电路基本都是不用运放的,都是用带32~ ...

感谢大神~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学校学的那些要投入实际应用的时候才发现早已过时了,真是吃了文化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学校学的那些要投入实际应用的时候才发现早已过时了,真是吃了文化亏 ...

现在都是用这种高度整合的方案
随便给一个链接:http://www.hycontek.com/cn/application-cn/5995

台系的IC,自己去找,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