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v5怎么调小代码行显示的框框大小????

楼主(2017-05-14):
如上!!!C:\Users\Johnson\Desktop

网友A:
不就是鼠标拖动框子, 随意调整嘛.
另外, 一个窗口还可以分成 4 个, 看窗口菜单里的功能

网友B:
图片在哪里,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B:
这个应该在设置里面吧框框大小都是默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在哪里,看不到图片了

图片在这,就是左边的框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鼠标拖动框子, 随意调整嘛.
另外, 一个窗口还可以分成 4 个, 看窗口菜单里的功能 ...

左边的框框,显示代码行的,没办法选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在设置里面吧框框大小都是默认就行。

这个框框有点太大了,用得是UV5,以前用UV4都不会这么大,我同学他们的也正常,就我的这个胖得不行

网友A:
这个行号显示, 只有开关, 没有宽度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号显示, 只有开关, 没有宽度设置.

好像是的,虽然刚刚开始是有点碍眼,但是几天下来也习惯了,谢谢老哥的回答

网友A:
不要行显示又不行, 那也只能适应它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