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v5怎么调小代码行显示的框框大小????

楼主(2017-05-14):
如上!!!C:\Users\Johnson\Desktop

网友A:
哪个是代码行的显示框框,来个截图看看

楼主:
C:\Users\Johnson\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代码行的显示框框,来个截图看看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代码行的显示框框,来个截图看看

大神,这个框可以改小么

网友A:
这个宽度好像是不可以的。

网友B:
用sublime编辑编译代码吧,具体请参考.谷歌百度

网友C:
貌似不可以,习惯就。
其实根本原因是你的显示器太小了,
现在工作标配是1080P显示器。

网友D:
朕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不可以,习惯就。
其实根本原因是你的显示器太小了,
现在工作标配是1080P显示器。 ...

好吧,那我尽量习惯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宽度好像是不可以的。

嗯呐,尽量习惯吧
谢谢老哥!!!

网友E:
它是留了1亿行的宽度的,小了1亿行就显示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宽度好像是不可以的。

嗯呐,那就习惯习惯
谢谢老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那我尽量习惯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