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使用陀螺仪?

楼主(2017-05-14):
想做一个行径自动记录仪,需要用到mpu6050陀螺仪的重力参数,给的资料只是相应功能视频及代码,只能测出其各个数值,发现到手后居然不会用,要怎么去调试以及怎么去实现相应的功能啊~,感觉一脸懵逼了都,求大神指导,以代码的形式简介一下怎么去用这个模块~谢谢

网友A:
网上这方面的例程,很多的。

网友B:
原子有这个 去他F4上找 I2C调通了 就行了 很简单吧。

网友C:
资料不全,先找找资料

网友D:
姿态解算么

网友E:
  最近刚完成一个项目,网上资料还是蛮完整的,先下载后仔细阅读后一般简单修改就能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