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LAB怎么和stm32通讯呢?

楼主(2017-05-14):
MTLAB怎么和stm32通讯呢?

网友A:
应该用串口可以通讯上的,串口发送数据给MTLAB

网友B:
用MTLAB做上位机,可以用usb或者网口,或者串口来通讯

网友C:
一般用的都是串口或者usb

网友D:
不管做什么,本质上还是转成PC的usb进行连接的,网口的话,成本有点高

网友E:
用MTLAB做上位机?这个可以吗?我一直以为mtlab就是画图的,当然也可以枚举到串口的

网友F:
MTLAB好像无法读取usb的数据吧,这个没研究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TLAB好像无法读取usb的数据吧,这个没研究过

有的,mtlab支持usb接口读取的,有这个控件。

网友H:
用与USB接口的C程序转化为能被Matlab调用的MEX程序,即可在Matlab中取得USB接口的数据,再将这个数据通过GUI显示出来

网友I:
使用Matlab的外部程序接口,与C++语言接口。

网友J:
Interfacing with USB Instruments using Instrument Control Toolbox
Using MATLAB and Instrument Control Toolbox, you can work with any USB instrument that offers remote USB connectivity through VISA software, such as the following:
官方找这个文档吧,可以进行通讯的

网友K:
VISA,好像labview也是用的这个控件吧。

网友L:
要使用USB的话必须先调用C++、java或者其它高级语言,这些语言是有USB接口的API的。

网友M:
和usb直接通讯,如果想要和使用串口一样方便的话,这个目前好像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