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对单led调光怎样做?

楼主(2017-05-14):
pwm经过有源低通,然后再V-I  变换(op+mos+电流采样电阻),可以吗?

网友A:
“pwm经过有源低通,然后再V-I  变换(op+mos+电流采样电阻),可以吗?”

技术原理上,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经过有源低通,然后再V-I  变换(op+mos+电流采样电阻),可以吗?”

技术原理上,当然可以。

有没有更简单点的方式?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ic推荐?@jjjyufan

网友B:
可以是可以,成本上未必合算。

网友C:
调占空比不就行了? 。。。

网友D:
楼主直接用带PWM调光输入脚的LED恒流驱动IC就可以了。 网上搜很多这样的IC.

网友E:
PWM直接就可以调光了,为何要多此一举,再变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直接就可以调光了,为何要多此一举,再变成电流?

用pwm控制三极管去驱动led?

网友F:
这个看你的方案,不一定要滤波

网友G:
直接PWM+功率开关管驱动LED不就行了?

网友H:
用占空比来控制MOS管的导通,从而控制LED的亮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ic推荐?@jjjyufan

市场上大多数LED驱动芯 都可以PWM调光
关键看你LED颗数 功率要求

网友J:
好复杂,你那等需要电流很大吗?

网友K:
用简单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具体参数要你自己选。

网友L:
串联电感不就够了?何必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市场上大多数LED驱动芯 都可以PWM调光
关键看你LED颗数 功率要求

单颗led,功率1W
用pwm控制三极管去驱动led?   还是用led驱动ic好?led驱动ic能否支持单颗led?

网友E:
LED调亮度,最好用PWM方式,不要用改变电流的办法,改变电流,波长会变,电流变了,颜色也不一样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单颗led,功率1W
用pwm控制三极管去驱动led?   还是用led驱动ic好?led驱动ic能 ...

1W三百多mA,当然是用恒流IC好。LED驱动IC支持单颗LED的,当然,输入输出压差大,效率低。单颗LED 3V,输入最好是5V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单颗led,功率1W
用pwm控制三极管去驱动led?   还是用led驱动ic好?led驱动ic能 ...

pt4205

网友N:
还是按照线性电路的做法,有点不当,不需要有源低通,这是产生信号用的,现在控制的是功率。还是用开关电源的做法,反馈信号是电流。去控制D即可。

网友N:
一种是带电介电容的,产生直流电源,另一种是不需要电介电容的,二者最后取样的都是LED的平均电流,电流反映的是LED的亮度。

网友O:
最简单的...PWM输出到三极管的基机,....控制三极管输出...
如果要做呼吸灯...PWM频率可以做高些...16Khz就可以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成本上未必合算。

为什么?关于成本请详细说说

网友Q:
我做了个LED调光的就是一个CPU+MOS管,256级调光,电位器控制,PWM频率62KHz。1W的电路成本不到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