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性质的疑问

楼主(2017-05-14):
本来这个帖子附在本论坛关于超声雾化的帖子后面的。但是担心大家可能看不到,新开一贴。

接着这个帖子问一下关于超声波雾化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1、楼上说到雾化的效果和超声波的频率有关系,是不是频率越大能量越高。(这种玩意没有振幅吗?)还有一般情况下能量能达到多少W/cm^2.(比如0.1?)
2、超声波雾化据说都不能离开水,是不是仅仅因为在空气中传播衰减很快?如果我不得不距离水面有几个厘米的话,是不是我只能降低频率。(不要告诉我用吸水面或者棒将水吸到我的雾化片附近,我说的是这个距离能都是空气)
3、超声波的良导体里面主要是金属,水等。那么如果我将超声波雾化片贴在铝箔上,另一端和水面保持很近的距离,或者接触能否雾化?
4、国内那本书对超声波的讲解比较全面的,比如超声空化现象等等。

谢谢

好像我找到了答案:

网友A:
能量的大小与频率无关。换能器在水面以上,水面会反射超声波,自然无法实现雾化。液体和固体都是声波的良好传输介质,比在空气中的衰减小很多。超声波雾化原理并非超声波在水中传输,所以你的想法不对。

网友A:
超声波雾化的基本原理是液面激烈振荡,使微小液滴形成并克服液体表面张力形成雾,空化现象并不是常规超声波雾化机的工作方式。关于超声波雾化和空化现象之类去看大学教材吧,流体力学方面的。

网友B:
1。频率与输出功率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接近谐振点工作时输出的能量一般最大,可以驱动比较大的负载,电压和电流波形过零点接近;
2。雾化的是水,所以离不开,另外,水还可以给超生探头降温,如果温升比较高的话,工作点会发生漂移;探头离水比较远,雾化效果可能会比较差(我的猜测)
3。不清楚
4。@tyw,  问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频率与输出功率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接近谐振点工作时输出的能量一般最大,可以驱动比较大的负载,电压和 ...

谢谢。
最近又查阅了一些资料,也准备做实验。

1、我用1.7m的雾化头做了简单测试,离开水的确不成。原因是机械波能量的衰减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网络上一位兄台说的,还没有查证)。另外关于具体的衰减计算公式还没有查到。
2、不清楚为什么要降温?水空化的瞬间达到1000多度,但是压电陶瓷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吧。不过如果如果超声波能量传不出去,倒是有可能让周围的唯独升上去。
3、我在想如果用合适的金属(传递超声波可以穿的比较远的金属)传递一下能不能采用这种方法来远距离空化水呐?但是声波是纵波,所以铝箔之类的好像不好搞。
4、T叔是何方高人?有没有帖子。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楼上理解不对,看我的前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雾化的基本原理是液面激烈振荡,使微小液滴形成并克服液体表面张力形成雾,空化现象并不是常规超声波 ...

谢谢,又搜索了一下发现这理论大家看法都不一致。
这是百度文库上一篇介绍超声雾化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75d24d0c31b765ce0408143d.html

大致有两种说法:
1、一种因为是空化效应导致的雾化现象。
2、另一种正如你所说使得微小液滴克服液体表面张力形成雾

我暂时不能确定那种理论正确。现在我准备做一个实验,今天就做,稍后我将视频传上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的大小与频率无关。换能器在水面以上,水面会反射超声波,自然无法实现雾化。液体和固体都是声波的良好 ...

是的,我看我附件**提到的说能量与频率无关。事实上压电陶瓷的厚度决定了频率,而能量的效果是雾的浓淡,就是说被雾化的水的多少。有关系

1、待会我准备先让雾化头在不同的深度做个实验
2、我将雾化头做不同的倾斜再做个实验
3、我在水面加一层油,然后做个实验

稍后上视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理解不对,看我的前帖。

我做了个简单实验,发现自己买的那个雾化头是喷泉雾化头,所以空化作用无疑。放在水中会出现喷泉,周边是雾。另外如果用手指靠近雾化头(都淹没在水中)这时有明显的刺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