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text文件怎样添加中文?

楼主(2017-05-14):
如题,最近整理一些Altium Designer材料,我想让一段文字材料对应一个原理图,但是在工程里面添加text文件后不能写入中文,找了半天设置也没有弄好,感觉是编码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哪里可以改?有哪位指导下或者对于我上述想法提供另外一个思路,谢谢了!!!
PS:我用的是ad10

网友A:
软件的问题

网友B(2017-06-14):
我一直都是添加的中文呀

网友C:
重新建个工程试试,这种问题以前有人问过,是偶发

网友D:
可能是软件问题,如果可以就重新安装一下;把字体选择为中文楷体等中文字体就可以输入了;AD10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