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7-05-14):
STM32F103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温度传感器是集成在内部测量微控制器内部结点温度的。
硬件上连接在ADC的第16位,使用时使能ADC_16就能直接采到温度传感器的电压。(必须同时使能ADC_17这个上边连接的是参考电压)
Datasheet有详细的电压温度换算关系式,采样转换后可以得到芯片内部的温度。

网友B:
手册上好像说精度是正负5度,这也太大了吧。

网友C:
没那么大的,正负5度的话,根本不用测了。

网友D:
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支持的温度范围为:-40~125度。精度比较差,为±1.5℃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支持的温度范围为:-40~125度。精度比较差,为±1.5℃左右 ...

1.5度的变大也够大的,不适合测量温度呀。

网友F:
内部温度传感器更适合于检测温度的变化,而不是测量绝对温度。如果需要测量绝度温度,应该使用一个外部温度传感器

网友G:
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与ADC的通道16相连,与ADC配合使用实现温度测量。测量范围–40~125℃,精度 ± 1.5℃

网友H:
为什么我实际测量的温度和实际的比较大呢?

网友I:
这个内部传感器一定是能用的,都这么多年的产品了

网友J:
你去网上随便找个例程跑跑看,参考一下人家的代码

网友K:
使用官方的数据手册计算。网上有几个版本计算方法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L:
按照ST提供的算法,计算结果如下:
  温度(°C) = {(V25 - VSENSE) / Avg_Slope} + 25
    温度值= {(1.43-1.609)/4.3}+25 =24.958372093023255813953488372093℃。

网友M:
实际计算出来的比室温要高的。如果想要测比较准的室温,建议用DS18B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