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的sb 作为设备端 没有启动??

楼主(2017-05-14):
在uboot使用usb start 命令来测试作为usb1作为host端没问题,USB0作为设备端却没有通过!!

使用usb0 作为  设备端(MUSB_PERIPHERAL),USB1作为主控端(MUSB_HOST)!
log如下:
=> usb start 0
starting USB...
USB0: uclass_find_device_by_seq: 0 1
- 1 -1
- not found
OF: ** translation for device usb@47401800 **
OF: bus is default (na=1, ns=1) on usb@47400000
OF: translating address: 00184047
OF: parent bus is default (na=1, ns=1) on ocp
OF: no ranges, 1:1 translation
OF: parent translation for: 00000000
OF: with offset: 1195382784
OF: one level translation: 00184047
OF: parent bus is default (na=1, ns=1) on
OF: no ranges, 1:1 translation
OF: parent translation for: 00000000
OF: with offset: 1195382784
OF: one level translation: 00184047
OF: reached root node
fdtdec_lookup_phandle: phys
fdtdec_lookup_phandle: ti,ctrl_mod
fdtdec_get_addr_size_fixed: reg: addr=44e10620
fdtdec_get_int: mentor,multipoint: 0x1 (1)
fdtdec_get_int: mentor,num-eps: 0x10 (16)
fdtdec_get_int: mentor,ram-bits: 0xc (12)
fdtdec_get_int: mentor,power: 0x1f4 (500)
musb-hdrc: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musb-hdrc: hw_ep 0shared, max 64
musb-hdrc: hw_ep 1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1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2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2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3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3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4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4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5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5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6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6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7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7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8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8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9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9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10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0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1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1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2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2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3shared, max 4096
musb-hdrc: hw_ep 14shared, max 1024
musb-hdrc: hw_ep 15shared, max 1024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800 using PIO, IRQ 0
<== devctl 90
HDRC disabled
Port not available.
scan end
=> usb info
USB is stopped. Please issue 'usb start' first.
Command failed, result=1
=================================================================
测试环境为ti-processor-sdk-linux-am335x-evm-03.03.00.04,硬件为am3352,
另外dtb的设置如下:

&usb {
status = "okay";
};
&usb_ctrl_mod {
status = "okay";
};
&usb0_phy {
status = "okay";
};
&usb1_phy {
status = "okay";
};
&usb0 {
status = "okay";
};
&usb1 {
status = "okay";
dr_mode = "host";
};
&cppi41dma {
status = "okay";
};
另外board.c的设置如下:
#define CONFIG_USB_MUSB_DSPS
#define CONFIG_ARCH_MISC_INIT
#define CONFIG_USB_MUSB_PIO_ONLY
#define CONFIG_USB_MUSB_DISABLE_BULK_COMBINE_SPLIT
#define CONFIG_AM335X_USB0
#define CONFIG_AM335X_USB0_MODE MUSB_PERIPHERAL
#define CONFIG_AM335X_USB1
#define CONFIG_AM335X_USB1_MODE MUSB_HOST
================================================================
请教大神,这个sdk的关于uboot还需要配置什么地方??硬件我这边确认已经没有问题,使用startware测试过usb的。

网友A:
问题 找到了吗?
我采用 辉为科技的 AM335测试 了 下,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可以 交流下:

网友B: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7-06-18):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 ...

你的SD卡没装有uboot把,或者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 找到了吗?
我采用 辉为科技的 AM335测试 了 下,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可以 交流下:

我的板子是自制的,跟这个不同,比较不了,我切除了很多外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