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速原理

楼主(2017-05-14):
有人做过吗,这什么原理。

补充下,其实我是想知道单片机是怎么检测到反射回来的激光的。速度计算我肯定会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检测到光脉冲的。

网友A:
V=L/S.
速度 = 长度 / 时间。

网友:
L = V*T/2
速度 = 长度 / 时间

网友B:
激光测距会了,测速度就是增加个时间参数

网友C:
光速是3*10^8米/秒,假设分辨率是1米,则MCU计时时钟为300MHZ,貌似电路上的晶振没那么高频率,内部倍频也难吧?

网友D:
我还以为测汽车的雷达式测速度,查了一下只是测转速的仪器!其实就是反射光测频率转换为转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测距会了,测速度就是增加个时间参数

补充下,其实我是想知道单片机是怎么检测到反射回来的激光的。速度计算我肯定会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检测到光脉冲的。

另外激光测距的原理是什么。有什么低成本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