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基于MAX1873充电电流请大神指教下

楼主(2017-05-14):
最近在设计一款充电模块,是基于MAX1873REEE芯片设计的,给8.4伏的聚合物电池进行充电,用12伏的直流电源进行充电,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如果使直流电源处提供1A的电流,也就是充电电流在1.5A左右的情况下还可以,但是如果调节使直流电源进行2A的输入,也就是3A左右的充电电流的话 就提不上去,开始直流电源处显示2A充电,但是很快就降低到0.3A,求大神帮忙指教下,小弟刚接触这个。

楼主:
我把芯片的资料发给大家。

楼主:
里边,我调节输入电流处的阻值为.05Ω,电池充电处的阻值为0.66Ω。电池处为10UF的两个电容并联。

楼主:
引用 楼主:
里边,我调节输入电流处的阻值为.05Ω,电池充电处的阻值为0.66Ω。电池处为10UF的两个电容并联。 ...

电池充电处的阻值为0.066Ω

网友A(点评):
请问输入电压13V左右输入电流2A多,电压输入到15V以上,输入电流直接变成0.5A左右,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B:
1 你的电池引线太长
2 过温 保护了
贴你自己的实物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的电池引线太长
2 过温 保护了
贴你自己的实物图来看看

不是引线太长,是设置的不对。问题已经有一定的进步。谢谢大神指教,另外请问大神充一会电以后,输入电源会降到03A是因为过热保护吗?过热保护除了引线长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感谢大神赐教。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直流电源限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