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几倍的EMIF 时钟

楼主(2017-05-14):
我在用DSK6416做输出,我用EMDA传输数据,通过EMIF到外部的CE2空间,使用的异步传输,可是再CE2的控制寄存器里面的设置的读写速度都委0了,最高的写的数度只有6倍的EMIF clc(我的EMIF是125MHz的时钟,那么向外写数据的周期是,6×8ns),
不符合我的构想啊,我的想法是两倍clock,请教大家,EMIF的异步写的最高速度是多少请问是几倍的EMIF 时钟呢?

网友A:
3x,速度还是慢,CPU数据总线出来的数据就慢

网友A:
同步的也尝试过了,不知到/AWE(写允许)这样的控制信号是不是要设置呢?

网友B:
还是它被寄存器的值控制的?

网友C:
了解的吧,,这个还没遇到过的。

网友D:
寄存器的值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