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功耗低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7-05-14):
能不能用数据说明和51、M3或低端单片的比较,或从大概的耗电量来举例呢?

网友A:
低功耗模式还是待机模式我忘了。可以用水果来供电

网友B:
用电池供电好像能支持好几年呀

网友C:
像问先,其他CPU大概能支持多久?

网友D:
有没有关于电路设计低功耗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E:
有一本叫《低功耗CMOS电路设计》的书,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F:
就单片机芯片本身来比较的话算的上是低功耗的。。

网友G:
要是相对外设所消耗的电量来说,单片机的功耗上的优势就不是很显现出来的

网友H:
都有哪些常用的外设耗电会比单片机大的,LCD?射频芯片?还有呢?

网友I:
是的,有了低功耗的mcu,外围电路的低功耗设计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