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要用到两个串口

楼主(2017-05-14):
最近搞个项目,要用到两个串口,G2系列是管脚少是做好的选择,但是不知有没有2个串口的,在这想问下,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G2系列哪个型号有双串口?

网友A:
好像没有,1,2系列没有硬件串口
3系列有,但是好像只有一个

网友B:
使用定时器模拟就行了!

网友C:
用定时器模拟的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D:
AVR倒是有些双串口的,比如Atmega162。如果可能,你考虑一下Winbond的W77E058单片机,这就是双串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VR倒是有些双串口的,比如Atmega162。如果可能,你考虑一下Winbond的W77E058单片机,这就是双串口的。 ...

请问哪一款仿真器支持 W77E058

网友F:
可以参考下MSP430FR57xx系列

网友G:
这个就找一个双串口的单片机的呗

网友:
这是什么G2的STM32?

网友:
你发错了地方了,这是ST板块不是TI板块。

网友H:
做简单的设计方案的,推荐249。

网友I:
那就选用最基本的stm32F2单片机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