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会跑19ms

楼主(2017-05-14):
关于系统时钟的,我目前在做一个对于上电开始工作时间要求比较高的项目,要求是从上电到开始跑程序的时间要尽可能的短,在程序的开始,要设置时钟,我么要跑80M,用的外接晶振6M,开PLL,分频2.5.我本来是用TI的库函数SysCtlClockSet();来进行时钟设定的,后来实测发现这个函数需要浪费100ms,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变找个这个函数的源代码,缩短了打开外部晶振后延时的等待(这里标准库函数等待了98ms),但发现删除以后,还是有19ms左右的延时,经过仿真发现,这一部分延时是在我打开外部时钟后,切换时钟源修改寄存器时的等待。测试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我在切换时钟源前等待的延时小于19ms,这个程序总是会跑19ms,非常的奇怪

楼主:
//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ClockInit(void)
{
     unsigned long  ulDelay, ulRCC, ulRCC2, ulConfig;
     ulConfig = SYSCTL_USE_PLL |                         //  系统时钟设置 使用PLL
                    SYSCTL_OSC_MAIN |                        //  采用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6MHZ |                       //  外接6MHz晶振
                    SYSCTL_SYSDIV_2_5;
     ulRCC = HWREG(SYSCTL_RCC);
     ulRCC2 = HWREG(SYSCTL_RCC2);

    ulRCC &= (~(SYSCTL_RCC_IOSCDIS | SYSCTL_RCC_MOSCDIS) |
                   (ulConfig & (SYSCTL_RCC_IOSCDIS | SYSCTL_RCC_MOSCDIS)));

     HWREG(SYSCTL_RCC) = ulRCC;

SysCtlDelay(65536);

    ulRCC &= ~(SYSCTL_RCC_XTAL_M | SYSCTL_RCC_OSCSRC_M);
     ulRCC |= ulConfig & (SYSCTL_RCC_XTAL_M | SYSCTL_RCC_OSCSRC_M);
     ulRCC2 &= ~(SYSCTL_RCC2_USERCC2 | SYSCTL_RCC2_OSCSRC2_M);
     ulRCC2 |= ulConfig & (SYSCTL_RCC2_USERCC2 | SYSCTL_RCC_OSCSRC_M);
     ulRCC2 |= (ulConfig & 0x00000008) << 3;

HWREG(SYSCTL_RCC) = ulRCC;
     HWREG(SYSCTL_RCC2) = ulRCC2;

    SysCtlDelay(16);

楼主:
在这段程序里,只要前面那个延时小于19ms,那这段程序总是会跑19ms,感觉和程序语句完全不想管了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没有说明吗?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有这么一条

TMOSC_SETTLE 主振荡器建立时间a 17.5 - 20 ms

楼主:
从使能外部晶振到晶振建立,最少需要17.5ms。。。。真无语,居然这么慢,没有办法了。。。以后有碰到这样问题的朋友也注意了哈

网友C:
这个是有while循环造成的吗?

网友C:
可能需要配置时钟比较复杂。

网友D:
代码设置都有需要一段时间吧。

网友D:
楼主需要多长的延时?

网友E:
这是配置时钟的时候用的 。

网友E:
如果不配置外部时钟也有这个延时吗?

网友E:
为什么你的 时钟配置需要这么长时间

网友E:
使用12Mhz晶振也这样吗?

网友F:
任何的初始化都需要时间,这样19ms应该测量不出来吧。

网友F:
配置外设的时候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

网友G:
配置的代码在哪里

网友H:
怎么使用的SysCtlClockSet?

网友I:
应该没有这么慢的速度吧

网友J:
切换时钟源在哪里配置的

网友G:
代码配置的时候有while循环。

网友H:
SysCtlClockSet代码函数怎么查看?

网友I:
时钟的初始化不是很容易配置吗

网友J:
时钟源配置好了才是初始化吧。

网友K:
楼主看看初始化代码使用while了吗

网友K:
可能在配置的时候,寄存器没有能够及时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