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对寄存器地址的定义都向左偏移的一位

楼主(2017-05-14):
最近在看SEED的6713的UART例程,有这么几点不懂。没有开发板没法验证,请高手指教。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在例程中,对寄存器地址的定义都向左偏移的一位。如下所示
#define UART_RHR    0x0000<<1
#define UART_THR    0x0000<<1
#define UART_IER    0x0001<<1
#define UART_FCR    0x0002<<1
#define UART_IIR    0x0002<<1

请问这是为什么。求指导

网友A:
其实就是定义了几个常数罢了.
估计这是寄存器操作的宏, 目的是定义寄存器的地址偏移或位偏移

网友B:
这应该是位操作赋值的吧

网友C:
你看看寄存器的介绍就知道了,这个不好说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