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PSOC有啥区别

楼主(2017-05-14):
怎么还有个SOPC

网友A:
SOPC包含PSOC吧

网友B:
Soc和sopc区别在“p”,可编程性,SOC是厂家设计好的,不能改变的,而SOPC是基于FPGA,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裁剪,修改

网友A:
PSOC,是cypress提出的,也是可编程的,但PSOC带有模拟模块。

网友C:
2楼差矣。应该是因为cypress早就有了psoc,某家也想做这种东东,奈于psoc市注册的商标,只好用spoc将就了,哈哈

网友D:
SOPC(SystemOnaProgrammableChip)

  提出SOPC概念的是Altera公司,目前Xilinx也在利用自己FPGA的优势,积极的发展自己的SOPC产品。SOPC结合了SOC和PLD、FPGA各自的优点,一般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至少包含一个嵌入式处理器内核;

 具有小容量片内高速RAM资源;

 丰富的IPCore资源可供选择;

 足够的片上可编程逻辑资源;

 处理器调试接口和FPGA编程接口;

 可能包含部分可编程模拟电路;

 单芯片、低功耗、微封装。

  SOPC是PLD和ASIC技术融合的结果,目前0.13微米的ASIC产品制造价格仍然相当昂贵,相反,集成了硬核或软核CPU、DSP、存储器、外围I/O及可编程逻辑的SOPC芯片在应用的灵活性和价格上有极大的优势。
PSOC是Cypress公司的产品,其特征在于将各种处理模拟信号的接口通过可编程元素连接起来。PSOC器件集成有一个快速微控制器(MCU)和SONOSTM(硅/氧化氮/氧化硅)工艺制造的闪速存储器及SRAM,以及具有模拟和数字系统功能的可编程阵列器件(即PSOCblocks),并实现了低成本和小型封装形式供货。PSOC包括多种用户模块,与CPLD的宏单元非常相似,这些用户模块也可由设计师随意配置。不过,需要牢记的是:与CPLD不同,PSOC还包括能够完全以模拟方式(无需使用数字电路或CPU等等)来处理信号的用户模块。
  作为通用的器件,PSOC主要是针对嵌入式系统的应用,包括音频、无线、手持、数字通信、互联网、控制和消费类系统。Cypress微系统公司将提供PSOC设计工具PSOCDesignerTM,它是支持PSOC器件的一种完整的开发系统开发系统,包括有一个C编译器和汇编程序、一个连接和调试工具、一个在线仿真器和器件编辑器(DeviceEditorTM)。

网友E:
psoc是可编程的soc

网友F:
PSOC有广义的PSOC和CY的PSOC……

网友G:
SoC 是通用词,表示片上系统,谁都可以用。SoPC跟SoC是一个意思。

网友H:
PSoC 是Cyprss的注册商标,其他公司不能随意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SOPC(SystemOnaProgrammableChip)

  提出SOPC概念的是Altera公司,目前Xilinx也在利用自己FPGA的优 ...

PSoC 果然强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