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RAM够用不

楼主(2017-05-14):
不知道RAM够用不,怎么考虑需要多少的RAM
考虑使用MSP430F148,有2KRAM

但是我一次AD要采1250个数据,而且外围控制功能还有点多

网友A:
应该是够了

网友B:
外围控制应该不会占用很多RAM空间

网友B:
另外也可以考虑优化代码减小RAM的占用。

网友C:
你要控制的是什么

网友D:
优化代码    从几个方面下手   1.浮点数尽量用除法形式表示  2.乘除运算尽量用加法运算代替   3.多维数组变为一维数组        或者用汇编写驱动     如果还不行就换芯片   换成149的   呵呵   希望能够帮到你

楼主:
哦,我看下怎么弄吧

网友A:
不知道你主要控制什么   还是仅仅485,232通信  温度采集,三极管开关啥的   那基本够了

网友E:
这个使用外部RAM?

网友F:
这个代码运行也需要ram占用。

网友G:
如果是只是保存数据,使用外部存储器。

网友H:
这个还是使用其他的处理器吧。

网友I:
数据处理有点大,可能处理速度跟不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外围控制应该不会占用很多RAM空间

这个会影响到执行的速度。

网友K:
这个需要其他外设进行配合吗?

网友E:
外部RAM需要读写,更麻烦。

网友F:
不可能保存1025个字节的。

网友G:
推荐SDRAM保存数据。

网友H:
推荐MSP430F5xxx

网友I:
外围控制跟执行速度有关系,其他的可以不考虑。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外围控制应该不会占用很多RAM空间

1250个数据存储速度可能需要时间比较长。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优化代码    从几个方面下手   1.浮点数尽量用除法形式表示  2.乘除运算尽量用加法运算代替   3.多维数组变 ...

代码优化只能优化变量。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另外也可以考虑优化代码减小RAM的占用。

这个存储器太大,代码处理复杂多了。

网友K:
外部是有存储器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优化代码    从几个方面下手   1.浮点数尽量用除法形式表示  2.乘除运算尽量用加法运算代替   3.多维数组变 ...

现在的变量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另外也可以考虑优化代码减小RAM的占用。

还是考虑使用外部的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