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中断向量表感觉没有什么用一样

楼主(2017-05-14):
用了INT6中断后,程序中加不加中断向量表效果是一样的,进中断后进行发数据,两者出来的数据都是对,好像中断向量表感觉没有什么用一样?

楼主:
没有写中断向量表是不是会跑飞?上次做了一个简单的定时器中断时,不加中断向量表,运行就会跑飞。

网友A:
应该是必须写中断向量表的,会不会是你调试过程中int6中断地址处有你上次下载的中断向量,所以恰好正确而以。

网友B:
中断向量表肯定是要的.
这样的情况是你的程序在别的地方也发送了数据吧?

网友C:
这个需要好好地学习的吧,中断向量表的主要是提供了中断向量的地址、优先级的,是需要多加注意的。

网友D:
否则当利用多个中断向量的时候,就会陷入混乱之中的,造成资源的重复占用的。

网友E:
这个是需要让知道中断发生的先后顺序的啦。

网友F:
不可能,你中断向量表中删除了定义,实际使用,编译都通不过的,除非你在别处也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