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STC12C5A60S2利用uln2003驱动5v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05-14):
原理图如下,加了上拉电阻,接线没问题。继电器就是不吸合啊
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70330DA\Desktop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70330DA\Desktop

网友A:
应是驱动信号不够强,16脚的电位没有下降到地电位,量下就知道了,如果是12V的继电器,二端电压小于9V是不会吸合的,应是16脚的电位是3V以上吧。还有端口的控制模式是OD吗还是PP,量下MCU的端口是什么电平。

网友B:
这是 达林顿管 驱动电路, 电流驱动能力是很强, 但有个 CE 导通电压, 0.7V以上. 可以实测一下.
所以就是 5V 继电器, 也要注意未必能完全吸合, 所以这电路通常用来驱动 12/24 V 继电器
如果就 1,2 个继电器, 可以改用 NMOS 管来驱动, 那种 SOT23 封装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用2003 2803 驱动  ,没啥问题啊。   3.3V驱动  5V或者12V的继电器  多路 没一点问题。

。你可以先用镊子把 IN1对地短路 看看继电器吸合不。  你的上拉电阻 搞1K这么大 。完全可以去掉不要 。  单片机推挽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D:
LZ估计是没把IO设置为推挽输出。上拉电阻不需要,不过我会串联1K再倒ULN2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驱动信号不够强,16脚的电位没有下降到地电位,量下就知道了,如果是12V的继电器,二端电压小于9V是不 ...

我把p1.0改成了强推挽输出,输出电平4.81v,测了16脚的电压,16跟地之间是0.65V 16跟9之间是4.23v,用小灯试了下可以亮,继电器还是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p1.0改成了强推挽输出,输出电平4.81v,测了16脚的电压,16跟地之间是0.65V 16跟9之间是4.23v,用小 ...

表明你的电路网络有问题,9脚不是12V吗,查是否是跟电源脚相连。16脚与输入1是成反比关滋的,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明你的电路网络有问题,9脚不是12V吗,查是否是跟电源脚相连。16脚与输入1是成反比关滋的,正常的。 ...

我换的5v继电器,9脚连得5v。测了下小灯导通时候的电流是20ma,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p1.0改成了强推挽输出,输出电平4.81v,测了16脚的电压,16跟地之间是0.65V 16跟9之间是4.23v,用小 ...

量继电器二端的电压,低电压的必须是大电流的,看最低操作电压多少?

网友A:
用LED代继电器量16脚电位是不准的,因为LED是高阻,5V的继电器是低阻,肯定会抬高16脚的电位。

网友A:
实测为准。

网友A:
常规的5V继电器操作电流用到近80MA,除非用高灵敏度的5V继电器。30-50MA。如005-HS3(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继电器二端的电压,低电压的必须是大电流的,看最低操作电压多少?

继电器两端电压4.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两端电压4.2v

比对继电器的最低吸合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两端电压4.2v

换一个都是这样的吗?什么型 号的继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都是这样的吗?什么型 号的继电器啊?

松乐的SRD-05VDC-SL-C

网友A:
按道理3.75V就会动作。是批量性的吗?

网友A:
你用直流电源5V直接上,能否动作,是不是第一次原因,触 点咬死了?加6V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直流电源5V直接上,能否动作,是不是第一次原因,触 点咬死了?加6V试下, ...

我试试,是直接买的一批

网友E:
建议先从以下方面检查:
1)单独测试继电器是否存在故障;
2)检查PCB版图,继电器线圈和触点引脚是否正确;
3)检查ULN2003是否正常。
然后再作分析。

网友F:
测量你的16脚和1脚电压,判断继电器和2003有问题没?

网友G:
lz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看大家回复这么积极,lz没反应哈。
这种问题,先一一排除下。

1,继电器直接接12v是否正常工作,
2,电路中1脚直接短接到地,是否正常工作,不正常,更换2003试试,正常就确认单片机控制时有没有拉到低电平

楼主:
感谢大家啦,照19楼说的把继电器直接接在5V上之后再用就能正常工作了,是触电咬死了

网友H:
继电器是坏的吧?

网友I:
按道理3

网友J:
不是大家多积极,而是这个问题太简单,都想露一手。

网友K(2017-06-17):
呵,原来是咬死了,学习了

网友L:
R7选大了,换5K~10K试试

网友F:
楼主问题没解决吗。记得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