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应该怎么接受数据

楼主(2017-05-14):
(无正文)

网友A:
前者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后者从SBUF里取数据。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楼主: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

网友A:
指针会改变其他变量啊

网友B:
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网友B: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C:
嗯,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网友D:
上位机先编写串口通讯即运用串口中断编写的发送程序,定义发送数据,准备发送。在从机上定义接受程序,通过调用存储器中的数据即可

网友D:
  还需要一个通信协议,比如IIC协议、SPI协议、串口通信协议、单总线协议,都可以用在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定义一个通信协议,上面说的的是单机通信   你也也可以互相通信    呵呵

网友B:
两个单片机的时钟周期应该一致,也即通信双方能产生相同的传送速率。

网友E:
首先两个系统最好共地
选择一种通信方式 串口 spi can iic
规定通信协议
加包头包尾
加CRC16

网友F:
后面可以使用使用数组。

网友G:
单片机串口只能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发送

网友H:
使用什么单片机,msp430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功能具体实现。

网友J:
可以使用指针接收数据,不过地址得确定。

网友K:
准备使用什么单片机执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这个协议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F:
是在中断里面接收数据吗?

网友G:
你的这些数据是要怎么实现

网友H:
单片机数据处理可以在中断里面执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B: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如果是数据记录就不会有数据长度限制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这个应该是文件定义的头函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

如果是单个字符处理,可以中断函数里面执行。

网友J:
指针执行比较复杂,不如数组处理简单。

网友K:
可以保存到flash里面。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数据处理的最大值是根据存储空间定义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使用FATFS系统直接记录数据。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协议通信都是固定的字节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