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用到的代码会被连接到.out文件吗

楼主(2017-05-14):
没有用到的代码会被连接到.out文件吗

网友A:
应该会吧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啊

楼主:
工程中需要使用UCGUI库,库中很多文件用不到,库说明中提到说如果编译器会把没有用到的代码也连接到.out的话需要手动精简代码
我查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A:
我来查一下

楼主:
多谢,请问CCS编译的时候,工程文件中没有用到的函数会影响最终生成的代码的大小吗

网友C:
需要在CCS中设置相应的优化选项才可以吧

楼主:
啊?那我再看看吧

网友D:
不会编写到out里面

网友D:
只有执行程序才会被调用。

网友E:
这个.out文件的功能不是这个的哈

网友F:
不会被编译到out里面

网友F:
楼主不放心可以全都注释掉。

网友G:
不会的 ,只编译内部的代码

网友G:
out是执行程序的结合。

网友G:
out只包含使用的代码

网友G:
被调用的代码才会编译进去。

网友H:
不会编译到out里面的。

网友H:
机器语言都是直接可执行的代码。

网友I:
不会的,编译器不执行这个代码

网友:
输出文件只有被执行的代码

网友J:
不用连接到out文件的。

网友K:
你是没有被调用的代码吗?

网友L:
定义的变量会编译进去的。

网友M:
这个不会连接到out文件

网友N:
引用 楼主:
工程中需要使用UCGUI库,库中很多文件用不到,库说明中提到说如果编译器会把没有用到的代码也连接到.out的 ...

用不到的库文件不会被编译。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CCS编译的时候,工程文件中没有用到的函数会影响最终生成的代码的大小吗
...

不会影响到生成代码的大小。

网友P:
引用 网友G:
被调用的代码才会编译进去。

这个变量只要定义了就要编译。

网友I: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是否存在就行

网友:
没有用到代码不会被调用。

网友J:
用不到的代码占用地址,地址不能连续。

网友K:
没有被调用只是占用文件空间。

网友L:
变量定义之后,会作为程序的一部分执行。

网友M:
肯定不会的,没有用到的代码会被过滤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机器语言都是直接可执行的代码。

这个C语言又不是汇编代码。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CCS编译的时候,工程文件中没有用到的函数会影响最终生成的代码的大小吗
...

但是文件大小是会改变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工程中需要使用UCGUI库,库中很多文件用不到,库说明中提到说如果编译器会把没有用到的代码也连接到.out的 ...

编译器会查找这些文件,代码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