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界传感器接口电路,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7-05-14):
小弟最近有个项目,一个设备需要添加外接传感器模块,传感器模块用IIC接口,通过4PIN插座连到STM32主板上。
想做得尽量可靠点,主要是考虑4PIN插座要通过航空接头伸到机壳外,担心这部分人为带电操作,导致主板烧坏,所以画了这个电路。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 R23这样用能起到保护作用?防止触摸端口导致短路,50欧应该不会影响模块驱动能力吧。
2. R16/R25能否对GPIO PB8,PB9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人手触摸、静电
3. 带电插拔怎么保护?看到网上说PB8, PB9上加TVS,考虑到是3.3V,TVS一般5V或者6.5V,是否有效?

求教

网友A:
TVS3.3V的也很多啊,而且STM32接口最高支持到5V的,保险就用3.3VTVS呗

网友B:
R23 电阻太大,建议搞个自恢复保险丝 串个RC 做滤波
电源 SDA SCL 并静电抑制器 串33R电阻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没那么快。

网友D:
楼主的设计不妥,防电源短路该用自恢复保险,防输入浪涌电压该用TVS。串电阻没用,反而可能会导致问题。